请教一个定时器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08-08-21):
请教一个定时器是什么意思,谢谢
请问以下定时器如何实现定时的呢,if (count==20)这句代码的意义是什么呢,谢谢大家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器0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重新载入延时时间,如果晶振为12M,则为被减数则为50000
count++;
if(count==20) //11.0592 晶振精确延时1 秒
{
P0=~P0;
count=0;
}
}
定时器
晶振
被减数
count
如何

网友A:
按照注释就可以明白。
定时器中断50mS,每中断一次count加1,20次正好1秒钟。也就是1秒钟执行一次P0取反,并将count清零,进行下一次1秒的计次。

网友B:
count就相当于一个计数器,计数满二十次P0输出取反,计数的单位就是定时器中断一次的时间50ms。

网友C:
明白了,谢谢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