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求教:Uboot中的一些问题,TEXT_BASE,CFG_FLASH_BASE,CF ...
wingslee
wingslee

网友A(2008-09-05):
求教:Uboot中的一些问题,TEXT_BASE,CFG_FLASH_BASE,CFG_MONITOR_BASE
请教以上地址的详细解释
还有System.map中的地址是怎么回事?
我是新手,我不懂,谢谢指教。
问题

网友B:
没人知道么?还是我发错地方了,那我该发表在哪里啊?

网友C:
TEXT_BASE, 代码段基地址,这个应该是编译时产生的代码段偏移地址。
CFG_FLASH_BASE,FLASH存储的基地址
CFG_MONITOR_BASE ,模拟输出基地址
CFG_FLASH_BASE需要根据目标机的硬件结构来定,CFG_MONITOR_BASE需要根据内存分配空间来定。
需要硬件(目标机)手册。

网友D:
System.map中就是根据你配置的信息生成的目标文件对应的MAP(映射)地址。

网友E:
谢谢topcool99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u-boot中的FLASH_BASE0_PRELIM 是什么地址?它和 CFG_FLASH_BASE 是什么关系呢?谢谢

网友F:
直接看源码即可:
#define PHYS_FLASH_1 0x00000000 /* Flash Bank #1 */
#define CFG_FLASH_BASE PHYS_FLASH_1
#define FLASH_BASE0_PRELIM CFG_FLASH_BASE
就说明两个表示的是同样的含义。

网友G(2010-04-15):
看看,刚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