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
corelibc.lib(pegw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WinMai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WinMainCRTStartup
ARMV4IRel/test_t.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1 unresolved externals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请高手赐教
是不是入口函数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过,新建个工程看看!

网友:
请LZ说说是如何操作,出现错误的!

网友:
看看属性—〉Linker—〉Anvanced—〉EntryPoint是什么东东?

网友:
看看属性—〉Linker—〉Anvanced—〉EntryPoint
在哪里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属性—〉Linker—〉Anvanced—〉EntryPoint
在哪里啊大哥?

你都不说说你用的是什么开发工具,让我怎么说!!!

网友:
EVC4.0 不好意思啊 呵呵

网友:
是不是你使用了未定义的变量啊?

网友:
好像没有啊

网友:
没有入口点函数Win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