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玩S3C6410?有没烧S3C6410的SJF6410。EXE,有的话发个给我啊!我用S3C6400的SJF6400。EXE连NAND FLASH的ID号都

楼主:
谁在玩S3C6410?有没烧S3C6410的SJF6410。EXE,有的话发个给我啊!我用S3C6400的SJF6400。EXE连NAND FLASH的ID号都读不到!谢谢了!

网友:
问了一下三星技术支持,说必须要有NOR FLASH,通过NOR FLASH来烧NAND FLASH。6410下不支持通过并口来直接烧NAND FLASH。望整过6410的人给点建议!我该怎么办?真的要再加一个NOR FLASH芯片吗?可我们的板子都打好了!改的话不太现实,还有没其它的解决办法?

网友:
你还在群里吗?群里有人用。
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没有NOR flash,至少可以发现nand flash ID吧,因为这个JTAG接口和NOR flash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
有没有ADS测试程序?如果有的话使用JLINK试试。
good luck

网友A:
你可以编一个ram版的bootloader,然后用仿真器下到内存中运行,然后通过这个bootloader操作na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编一个ram版的bootloader,然后用仿真器下到内存中运行,然后通过这个bootloader操作nand

用ADS?这一下怎么整的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编一个ram版的bootloader,然后用仿真器下到内存中运行,然后通过这个bootloader操作nand

用ADS?这一下怎么整的出来啊!

三星的东西都有的吧,或者MDK也行吧。

楼主,据我所知,这个芯片的ID和flash的ID是不用程序就可以读出来的,看看你的硬件是否有错误,也许ARM都没有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编一个ram版的bootloader,然后用仿真器下到内存中运行,然后通过这个bootloader操作nand

用ADS?这一下怎么整的出来啊!

三星的东西都有的吧,或者MDK也行吧。

楼主,据我所知,这个芯片的ID和flash的ID是不用程序就可以读出来的,看看你的硬件是否有错误,也许ARM都没有工作呢

CPU的ID号是正确可读取的,NAND FLASH的ID读不到!

网友C:
那已经成功一大步了。仔细看看硬件。例如2440针对容量不同的flash,这个ARM某些引脚是要上拉/下拉什么的。不知道你的高级货是怎么搞的了。
——你们仿造的速度还挺快啊,哈哈,貌似你弄6410也没有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已经成功一大步了。仔细看看硬件。例如2440针对容量不同的flash,这个ARM某些引脚是要上拉/下拉什么的。不知道你的高级货是怎么搞的了。
——你们仿造的速度还挺快啊,哈哈,貌似你弄6410也没有多久啊

今天开始,老板说6400要不生产了,弄6400没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已经成功一大步了。仔细看看硬件。例如2440针对容量不同的flash,这个ARM某些引脚是要上拉/下拉什么的。不知道你的高级货是怎么搞的了。
——你们仿造的速度还挺快啊,哈哈,貌似你弄6410也没有多久啊

今天开始,老板说6400要不生产了,弄6400没有意义了!

汗,我还是实验板的2440.对了6410的ARM芯片多少钱一块?我好想搞哈,明年看看吧。

网友:
不知道,买芯片的事,我不清楚啊!

网友:
前几天还看到有几个弄6410的,怎么现在都不来了。在一个韩文网上看到了SJF6410。EXE的字样,应该是有这个工具的!!!

网友B:
没人玩6410?不可能吧!

网友:
呵呵,加我QQ呀:6484336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人玩6410?不可能吧!

可以先保证内存可行,然后在bootloader阶段,读flash ID也行的。

你的flash容量大小和三星的板子不同?
如果不同,最好使用我上面提到的方法。

网友:
总算在三星技术支持那里要到了一个SJF6410。EXE!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先试了!

网友D:
看到这个帖子,临时登记个号.
6410其实还支持IROM boot,优势很明显.
另如果你是做WinCE OS, 请注意你的Nand flash类型,如果是SLC nand,就必须用FMD的BSP包,MLC的用PM的BSP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个帖子,临时登记个号.
6410其实还支持IROM boot,优势很明显.
另如果你是做WinCE OS, 请注意你的Nand flash类型,如果是SLC nand,就必须用FMD的BSP包,MLC的用PM的BSP包.

PM的BSP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