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串口驱动SerialEventHandler的问题

楼主:
SerialEventHandler中维护的软件缓冲,小弟不明白这个RoomLeft的计算为什么是这样的? -1又代表什么呢?
代码可能比较长,麻烦各位能帮忙解释一下吗,小弟看了很久都没搞懂,
另外有初学CE驱动的朋友吗,可以加我QQ:119542794,大家一起进步!

if ( RxRead(pSerialHead) == 0 ) {
                RoomLeft = RxLength(pSerialHead) - RxWrite(pSerialHead) - 1;
            } else {
                RoomLeft = RxLength(pSerialHead) - RxWrite(pSerialHead);
            }
            if ( RxRead(pSerialHead) > RxWrite(pSerialHead) ) {
                RoomLeft = RxRead(pSerialHead) - RxWrite(pSerialHead) - 1;

网友:
你这一段应该是在“接收数据”事件里的。
其中RoomLeft是指串口“接收”缓冲区的剩余空间。之所以要减1,是因为必须留一个字节的空间出来,为什么要留一个,我也没搞明白,我怀疑这个字节是为了存放流控信号的X0ff的。
如果有权威的答案要记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