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im300无法发送数据

楼主:
我是用sim300的gprs模块,现在已经可以成功连接上网络,发送at+cipstart有ok,和connect ok的返回,但是每次只有5秒不到的时间就返回close的信息,根本就无法发送数据,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connect ok的返回?
你这个使用的是TCP/IP的协议吗?你所谓的发送数据是往哪发送?通过什么协议发送?
如果是TCP/IP协议,你检查一下你的服务器端

网友:
你没有选择tcp还是udp连接。

好像是先配置以下连接参数,然后就是startTCPconnect……具体的怎么样的指令记不清楚了!

网友:
at+cipstart="TCP","XX.XXX.XXX.XX",80
类似这样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请问高手,服务器端那边怎么设置,怎样设置端口侦听数据?

网友:
我现在在用一个SIM300往服务器发送数据,具体指令如下:
AT
AT+CCID
AT+CGMR
AT+CSQ
AT+CGCLASS="B"
AT+CGDCONT=1,"IP","CMNET"
AT+CGATT=1
AT+CIPCSGP=1,"CMNET"
AT+CIPSTART="TCP","59.69.105.130","80"
CONNECT OK
AT+CIPSEND>
abc
SEND OK
但服务器上接收不到数据,还用另一个问题,在服务器上装一个TCP/UDP测试软件,端口号不管设成什么,AT+CIPSTART="TCP","59.69.101.130","80"  CONNECT OK,但是假如把80改成和服务器上端口号一致就连接不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忘高手指教,谢谢,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