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40+CE5.0启动时死机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小弟用2440+CE5.0做的板子放了几天后启动时偶尔会出现启动不了的问题,但是再多反复启动几次就OK了,请问有没有兄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楼主 swaiwwb 的帖子:
各位大虾,小弟用2440+CE5.0做的板子放了几天后启动时偶尔会出现启动不了的问题,但是再多反复启动几次就OK了,请问有没有兄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是什么原因啊?

貌似我的偶尔也会这样,现在也正在查找原因。你的在哪里死掉了?串口信息给出看看才能分析啊。

网友:
在什么地方死了呢?

网友:
就停在这个位置:

<*************** S3C2440 Bootloader V2008****************>
CPU ID is 0x32440001
Found boot params
FCLK=400MHz, HCLK=100MHz, PCLK=50MHz, CPU is running at 400MHz
UPLL=96MHz, UCLK=48MHz
Serial port 1, Baud rate is 115200.
OS image stored in NAND Flash.
Autoboot delay is 0 seconds.
<**

很奇怪啊,还没有来得及加载任何驱动。

网友:
我的也有,我的板子用在外扩了一些电路后就出现你说的类似情况。我把外扩的电路去掉或把外扩电路单独供电。现象就没有了。以为是板子自身抗干扰不行,没有深究。不知你的板子的使用情况

网友:
按我的经验,两种可能

1。板子供电不足,关闭cache运行试试
2。内存没清干净,在bootloader里把内存清零试试

网友:
在nboot/stepldr部分挂的,一般只需要考虑:电源的稳定,晶振的稳定(温飘),负载的状态,工作环境的状态(尤其是温度)。基本是硬件条件检查为主。

网友:
........额滴神。。。如果是硬件问题我就晕。。
对于软件来说没有稳定的硬件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深有体会。。死的很惨。

网友:
可能是电源不稳,也可能焊接不良

网友:
1。板子供电不足,关闭cache运行试试
2。内存没清干净,在bootloader里把内存清零试试 ——我以前有内存清零的,但是我发现这个过程会导致启动慢不少,就不要了。昨天我看了eboot,并没有内存清零的过程。
问过不少人,只有少数人是清零的。况且内存是掉电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必要清零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估计和电源以及PCB的布线干扰关系比较大。

网友:
不清零的话,wince内存pool初始化会有问题,除非ForceCleanBoot
我清零没有慢很多啊,几乎没什么延迟

网友A:
我的有时候会死在从startup跳转到main的时候(用led指示灯看的),串口也没有输出,我还一直怀疑是
nor flash出问题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时候会死在从startup跳转到main的时候(用led指示灯看的),串口也没有输出,我还一直怀疑是
nor flash出问题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呢?

那就在bootloader阶段清零试试,最好在汇编代码中清零。我等下加上去试试。测试几天看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估计和电源以及PCB的布线干扰关系比较大。

我同意这个说法。
如果排除电源问题的话,就降低cpu的频率试试,用芯片初始速率跑一遍看看。
以前我也遇到过,自己画的板子,sdram的布线不太好,跑的速度高了,就会在一些地方停住。最后只好重画板子。

网友:
看起来不想是sdram没有清零的问题,因为基本上都是放一晚上或者几天不家电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时sdram应用早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啊

网友:
在Bootloader里清一下基本上不影响起动的速度,最好是清一下,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
我最近碰到也一个死机的问题,偶然有那么几块板在开机的过程中会死机,一般都在kernal起来一半的样子,就停住了,而且每次停的地方还不一样,并且不是每次都会死机,开几十次有那么一两次的样子,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烦人。
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的哥们赶快告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