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B下修改一个和自己板子相似的Wince的BSP包

楼主:
我的开发板没有Wince下的BSP包,CPU是EP9315,我们找了另一块板子(其CPU也是EP9315)的BSP包,想在上面修改,请教大家,我该如何做?在PB下打开哪些文件进行修改?我把两块板子的原理图拿来对照,不同的地方做上记号,然后在相关的文件中做修改。如何打开文件呢?我现在连门都还没入,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用PB使用那个BSP创建工程
随便用个编辑器打开要修改的文件修改就行,最后在PB中REBUILD,SYSGEN重新编译NK.

网友:
感谢feitianlee的回复!请你说的详细点,好吗?我把该开发板的BSP导入进去了,怎么用它创建工程呢?我选择"new project or file",出来的都是file的类型,没有选择BSP的界面啊?再次对你表示感谢!期待热心朋友的回复!

网友:
new platform, 然后跟着提示望下走就行.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不是进行操作系统内核定制了吗?这个我知道,可是怎么进行BSP包的开发呢?

网友:
定制platform时,就是定制新的针对板子的project了。

新建一个标准platform,选好平台,然后从导入的BSP中,选择你需要的组件,哪些你板子上有的而且BSP中有的,就选上,板子上有而BSP没有的,就得修改相应的CEC文件,加入你需要的。

都选好后,就可以build了。

网友:
shuiyan,你好!你的意思是定制一个系统内核吗?我已根据自己的应用需要并选择相应的BSP定制好了,接下来如何编辑CEC文件呢?谢谢!

网友:
前面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查看两块板子的不同之处,需要查看哪些地方?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