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mobile中使用HtmlCtrl如何响应NM_HOTSPOT消息

楼主:
我重载了WindowProc(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函数,想在点击HtmlCtrl中的链接时响应NM_HOTSPOT消息,然后进行一些处理,但是现在我在HtmlCtrl上点击链接的时候,并不会响应这个消息,确切的说是不管我在什么位置点击,都不会进入到WindowProc这个函数里面去响应任何消息,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LRESULT CHTMLDlg::WindowProc(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switch(message)
        {
        case WM_NOTIFY:
                {
                        WCHAR wszURL[100] = {0};
                        NM_HTMLVIEW* pnmHTMLView = (NM_HTMLVIEW*)lParam;
                        switch (pnmHTMLView->hdr.code)
                        {
                        case NM_HOTSPOT:
                                //我的一些处理
                                break;
                        case NM_DOCUMENTCOMPLETE:
                                break;
                        case NM_INLINE_IMAGE:
。。。。。。

网友:
是不是我重载的方法不对?VC.NET里面应该如何重载这个函数

网友:
什么是vc.net?

能否说明一下如何重载WindowProc的?

网友:
vc.net就是在.net环境下使用VC++(我比较懒,简写了,呵呵)
我重载这个函数的方式就是在头文件中声明
protected:
        virtual LRESULT WindowProc(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然后在cpp文件中实现:

但是在点击htmlctrl中的链接时,并不会响应任何消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WTL里面是不能重载这个函数的(我刚刚开始使用WTL,还完全不了解怎么用呢>_<)/我现在没有重载这个函数了,而是手动添加了WM_NOTIFY的消息映射,现在点击链接的时候倒是可以响应这个消息并进行处理的,但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原来我在屏幕上长点的时候,会自动跳出htmlctrl默认的那个上下文的菜单,但是现在那个菜单不出来了,我并不想屏蔽掉那个菜单,请问该如何做?
还有,我原来没有用WM_NOTIFY的消息映射时,通过::SendMessage(hwndHTML, DTM_ADDTEXTW,FALSE,(LPARAM)_T(""));就可以直接在HtmlCtrl中显示图片,但是现在这个图片怎么也显示不出来了,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
应当是窗口的消息处理不对,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你CreateWindow一个A窗口,用A载入了一个网页,即你的HtmlView,这时候在A里面会自动的再创建出一个窗口来,就叫B吧,然后那些个WM_NOTIFY直接发给了B,你的A窗口是拿不到的,我一开始也是有点晕,后来拿Spy看了一眼,才发现是这样子的,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和我的一样。

网友:
至于那个显示图片不对的问题,应当也是发错窗口了,你要是想用HtmlView打开一个网页,得把消息发给A窗口,SendMessage(A, DTM_NAVIGATE, 0, (LPARAM)L"navigate.htm");不知道你遇到的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