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什么是非阻塞性赋值,阻塞性赋值

楼主:
如题

xss

网友:
一个有延时,一个没有
或说:  一个滞后,一不的意思 呵呵

网友:
王金明的书上有说明
你可以去看看, 并有实例代码

网友:
b <= a;    是非阻塞的

b = a;     是阻塞的

非阻塞
1)块结束后才完成赋值操作
2)b的值不是马上就改变
3)常用

阻塞
1)赋值完成之后块才结束(这就是阻塞叫法的来源)
2)b的值可能在赋值之后立即就变。
3)可能有意外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b <= a;
   c <= b;
end
当上升沿来时,b等于a,c等于b原来的值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b = a;
   c = b;
end
当上升沿来时,了马上等于a,c马上等于b,于是c=a了。

网友:
补充下 嘿嘿

时序信号 尽量用 非阻塞
逻辑信号 尽量用 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