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声卡驱动

楼主(2008-11-04):
请教关于声卡驱动
项目需要当短信来的时候PDA设备有声音提示
硬件上蜂鸣器是连接在AC97芯片WM9712上的耳机接口上,
ACLINK驱动已经做了,但是这个声卡芯片只是做了触摸屏和电压采样用,
并没有用来发声,
现在BSP中关于声卡的驱动有两个文件夹:wavedev和WavClick
发出的生音不对,
请问我需要在哪个文件中做修改?这两个文件夹中的驱动又是什么作用
另外:请问是不是WINCE自带了一些提示音,也就是我只需要做成声卡驱动,应用程序就可以调用函数实现提示音的作用了???
谢谢各位!
声卡驱动
应用程序
触摸屏
文件夹
蜂鸣器

网友A:
wavedev是声卡的驱动目录,WavClick只是定制panel click或key press的声音用的
wavedev中最主要的跟硬件相关的文件就是hwctxt.cpp
另外:请问是不是WINCE自带了一些提示音,也就是我只需要做成声卡驱动,应用程序就可以调用函数实现提示音的作用了???
声卡驱动做好后AP可以调用标准的接口来发声

网友B:
WM9712?跟我用的WM9715是差不多的东西啊!你把WAVEDEV修改一下就可以了,特别是跟你的WM9712芯片相关的初始化与配置的地方做修改就OK了!!!

网友C:
WAVEDEV
可以共享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