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画wav波形的控件?

楼主(2008-07-23):
有没有画wav波形的控件?
如题

网友A:
没有听说,可能要自己画。
除非你让cvi可以支持你的嵌入式os。

网友B:
只是想读取一个wav的文件,然后把对应的波形同步显示出来,如果要自己画,请大家提供点思路,会用到哪些函数

网友C:
看看wav的文件格式吧 不是很复杂
http://www.moon-soft.com/program/FORMAT/sound/wave.htm

网友D:
wav一般不会直接支持,即便有现成的例程,都无法确保符合你的需求,最好还是自己写,这样也能比较好的确保性能。

网友E:
真的要自己画,已经实现了,谢谢大家,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