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A_IOPORT_REG 中每个字段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
typedef struct {
    UINT32 GPACON;                  // Port A - offset 0
    UINT32 GPADAT;                  // Data
    UINT32 PAD1[2];

    UINT32 GPBCON;                  // Port B - offset 0x10
    UINT32 GPBDAT;                  // Data
    UINT32 GPBUP;                   // Pull-up disable
    UINT32 PAD2;

    UINT32 GPCCON;                  // Port C - offset 0x20
    UINT32 GPCDAT;                  // Data
    UINT32 GPCUP;                   // Pull-up disable
    UINT32 PAD3;

    UINT32 GPDCON;                  // Port D - offset 0x30
    UINT32 GPDDAT;                  // Data
    UINT32 GPDUP;                   // Pull-up disable
    UINT32 PAD4;

    UINT32 GPECON;                  // Port E - offset 0x40
    UINT32 GPEDAT;                  // Data
    UINT32 GPEUP;                   // Pull-up disable
    UINT32 PAD5;

    UINT32 GPFCON;                  // Port F - offset 0x50
    UINT32 GPFDAT;
    UINT32 GPFUP;
    UINT32 PAD6;

    UINT32 GPGCON;                  // Port G - offset 0x60
    UINT32 GPGDAT;
    UINT32 GPGUP;
    UINT32 PAD7;

    UINT32 GPHCON;                  // Port H - offset 0x70
    UINT32 GPHDAT;
    UINT32 GPHUP;
    UINT32 PAD8;

    UINT32 MISCCR;                  // misc control reg - offset 0x80
    UINT32 DCLKCON;                 // DCLK0/1 control reg

    UINT32 EXTINT0;                 // 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 reg 0
    UINT32 EXTINT1;                 // 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 reg 1
    UINT32 EXTINT2;                 // 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 reg 2

    UINT32 EINTFLT0;                // reserved
    UINT32 EINTFLT1;                // reserved
    UINT32 EINTFLT2;                // external interrupt filter reg 2
    UINT32 EINTFLT3;                // external interrupt filter reg 3

    UINT32 EINTMASK;                // external interrupt mask reg
    UINT32 EINTPEND;                // external interrupt pending reg

    UINT32 GSTATUS0;                // external pin status
    UINT32 GSTATUS1;                // chip ID
    UINT32 GSTATUS2;                // reset status
    UINT32 GSTATUS3;                // inform register
    UINT32 GSTATUS4;                // inform register

        UINT32 FLTOUT;                                        // C0 - added by simon
        UINT32 DSC0;
        UINT32 DSC1;
        UINT32 MSLCON;

        UINT32 GPJCON;                                        // D0
        UINT32 GPJDAT;
        UINT32 GPJUP;
        UINT32 PDA9;

} S3C2440A_IOPORT_REG, *PS3C2440A_IOPORT_REG;

//------------------------------------------------------------------------------

比如初始化调试串口的时候有两句:

    CLRREG32(&pIOPortReg->GPHCON, (3 << 8)|(3 << 10));
    SETREG32(&pIOPortReg->GPHCON, (2 << 8)|(2 << 10));

在这里GPHCON这个32位的字段每一位是个什么意思?这样设置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C/C++ code
    CLRREG32(&pIOPortReg->GPHCON, (3 << 8)|(3 << 10));
    SETREG32(&pIOPortReg->GPHCON, (2 << 8)|(2 << 10));

在这里GPHCON这个32位的字段每一位是个什么意思?这样设置又是什么意思?
-------------------C语言的位操作啊。
看来你要好好看一下C语言才行。你可以直接赋值,但是这样不够清晰,使用了位操作很明显的知道对寄存器的哪位做了操作。

网友:
你只要仔细看程序你就会发现,这样写的巧妙。
——结构体的存储方式和2440的寄存器地址紧密联系,紧密合作。

网友:
我知道这是位操作,也看了CLRREG32这个宏的定义,
我是想明白结构里面GPHCON和它所操作的端口是怎么对于的,
为什么给这几个位赋值就可以对串口进行初始化?

就是我想明白GPHCON这个32位的变量怎么对串口进行设置的

网友A:
在S3C2440的datasheet上找到详细的定义了
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3C2440的datasheet上找到详细的定义了
结贴

哈哈,2440的手册过于简明,有时候很久才能找到答案。

网友:
恩,是这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