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云台解码器程序该怎么入手?

楼主:
小弟最近想学习写一个监控摄像头云台解码器的程序。但不不知道如何才能入手。
不知道高手有何建议?或者有程序给小弟参考一下也可以。不胜感激。

网友:
事情的起因是源于下面这样的一则广告贴(目前幸运还没有被删除,可以链接成功):

事情的发展是在这个贴:

我在移动平台专区被封权限是为什么?这个要找谁?

事情的最新进展是这样的:

[抗议]对硬件/嵌入开发的某些版主武断,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表示严重的抗议!

当小贩被野蛮城管打死后之eeworld版

我重申一下,我一直不是在为我发广告贴辩护,我是在为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受到的不合理对待即wxf0204 武断,简单,粗暴加野蛮的方式执法的行为,就我看跟城官差不多,对残踏我作为eeworld网友尊严,无视我作为eeworld网友存在的言行进行回击,悍卫我作为eeworld网友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而且之前连一个申诉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找到班主封ID,删除留言的规定!

别人城管也不会第一次去执法看到有小贩就直接打死,也会先劝导,就第一次收了别人小贩的东西也会开个条说一下情况,开个清单,收了什么,什么时候来取,要受到何种处罚,你们这帮斑猪不通人性,看到小贩直接毙了,之前之后,不声不响,不闻不问,不通人性,比城管还城管...................
而且还不知反省,以暴抑暴,导致事件恶性循环!

网友:
先找到云台的控制命令(协议)资料,然后在软件里COM控件通过串口发送相关命令就可以了.资料很重要,一般云台都有支持多种协议,弄懂协议了就没多大问题了

网友:
协议,感觉协议还是最主要,什么问题把基础打扎实了问题自然迎刃而解,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