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手上有什么比较好用的bootloader吗?要求可以将nk.bin文件下载到内存中运行。

楼主:
有的话给我发推荐一份啊,如果有时间的话麻烦给我发一份。
我的邮箱cy757#21cn.com(#改为@)

网友:
呵呵,还有一点忘记说了,我使用的是QQ2440V3开发板。
其自带的bootloader我发现不能下载nk.bin文件到内存中运行。

网友:
uboot很强大,但不知是否可以下载你说的那个文件。但是uboot可以烧写kernel,估计搞你那个也没问题。建议试试。^_^,我也是新手,有说的不对的,别见怪。

网友:
卖开发板的,竟然不带OS镜像下载?没见过。

你希望是串口下载?还是USB下载?还是网口下载?估计是你没选对选项,因为这些是基本功能,通用的,都不需要投入多大人力的。做买卖的,不会连这个都给你砍了的。

网友:
其实QQ2440这块开发板的bootloader还挺强的。只是很多功能都是针对linux。而我是win ce开发为主。
其nk.bin可以通过USB下载,只不过不能下载到内存运行,只能下载到flash中,而从下载到进入新的win ce桌面需要5分钟,时间太长。

网友:
内存不是运行程序用的吗?只有上电加载后才可以在内存中运行,不知你是想干什么呢?在bootloader处停住,然后加载kernel到内存,这样加快启动吗?

网友:
不是很明白lz的意思,是要烧写nk.bin到flash呢 还是直接download到RAM内存中运行?
如果是后者的话,应该是把nk.nb0 download到RAM中跑。

网友:
是想把nk.bin或者nk.nb0下载到RAM中运行,这样可以加快调试内核的时间。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其实要实现很简单。

boot启动,会将OS复制到RAM中,然后跳转到RAM的OS,以后OS就获得了系统控制权,WINCE正常加载启动。
而你要做的:
1) 将OS镜像下载到RAM。这个肯定能实现,因为下载到flash的过程,其实就是先下载到ram,再从ram烧录到flash中。
2) 跳转到OS。这步就是将原来的烧录功能,改成直接跳转了。然后就是在RAM中启动OS了。

关键点在于跳转的这个地址。怎么获得呢?
在正常启动过程中,会输出调试信息,从eboot向OS跳转应该会有一个jump信息,有其RAM中的地址。那么就用这个地址吧。

说的够详细了,加油。

网友:
谢谢shuiyan说得很详细,如果可以提供一个bootloader·下载或者给我发一个就更好了。

网友:
PB中自带BOOTLOADER和LOADCEPC,看你需要用哪个,要么在此基础上修改,自己重新写有必要吗,而且WINCE的启动是最简单的,微软能做的都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