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关于中断响应的代码 高手进

楼主:
急求 一段代码
关于< windows ce下中断响应的设计与实现的 >
代码 不尽感激!

网友:
事件与逻辑中断号关联,创建线程等待事件响应,中断触发时事件成通知状态,线程运行并处理你的任务

网友:
void MyThread()
{
  while(1)
{
    gWait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创建事件
    InterruptInitialize(g_EINTSysIntr, gWaitEvent, 0, 0);           //使能中断
    WaitForSingleObject(gWaitEvent, INFINITE);                //等待中断
                ……                                              //处理你的服务程序
     InterruptDone(g_EINTSysIntr);                       //清中断
}

}

这个是IST,在ISR部分应设置好你的中断返回值,还有就是逻辑中断号的定义

网友:
4.2与5.0在中断处理方面有较大的不同,不知道你研究的方向是哪个版本?

网友: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