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模块 1pps的时间同步问题

楼主(2008-01-09):
GPS 模块 1pps的时间同步问题
请教各位大虾:
GPS模块里1PPS的上升沿和串口收到的信息是同步的还是有些时间差?先后时间顺序是啥关系?
如何保证收到的时间和1pps上升沿同步?
谢谢了。急!!
问题
大虾
时间差
如何

网友A:
老大们,咋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呀?

网友:
我最近在做一个GPS时统,对GPS接收到的信息进行锁定和显示,对同步接收的问题不太明白

网友B:
GPS模块理介绍的同步概念和串口接受的对不上啊,郁闷

网友C:
看来是没人做过了!呜呜

网友(2010-01-05):
1PPS上升沿是和串口里的时间信息同步的。其中的误差就是1PPS的精度,一般是us,ns级别。
QQ:171542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