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移植过libnids库吗?

楼主:
想把用libnids编写的程序移植到ARM7上面,试了几种方法,怎么也不成功!百度,google一点头绪没有。请问有人做过类似的工作吗?

网友A:
你试了哪几种方法?怎么个不行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了哪几种方法?怎么个不行法?

嗯,请LZ先说说

网友:
我使用的库版本分别是libpcap-0.8.3 libnet-1.2.1 libnids-1.18.主机是redhat9.交叉编译工具是arm-elf-gcc.前两个库编译的比较顺利。libnids因为是基于前两个库的。编译libnids时,
一种方法是,配置的时候加选项。./configure --host=arm-elf --with-libpcap=/opt/libpcap --with-libnet=/opt/libnet.出现以下错误。
A workcombination of libnet.h libnet.a and libnet-config is not find in /opt/libnet please download from www........and reinstall.但是编译libnet明显成功了!
另一种方法是 先配置完成。在Makefile中修改编译选项。这次倒是没有提示错误。也生成了libnids.a。但是编译程序的时候。怎么修改参数显示的都是语法错误。比如编译程序时本来要加-lnids -lnet -lpcap 但是你去掉哪一个,出现的都是语法错误。所以我怀疑是库没有编译成功。

网友:
楼主您好,我用libnet和libpcap编了个网口转发程序,在pc上已经跑通了,我想到嵌入式板子上跑,该怎么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