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5平台用C#编写串口,串口配置信息怎么保存?

楼主(2008-07-03):
在WINCE5平台用C#编写串口,串口配置信息怎么保存?
最新学习在WINCE上开发串口,需要,把每次配置的串口信息保存下来,下次运行时再次读取,看了许多文章说是Ce下不支持INI,有什么好的办法,哪位有完整的实例参考一下?
开发
信息
学习
WindowCE

网友A:
写到注册表里试试,前题是你的CE有注册表保存功能

网友:
怎么判断WINCE是具备注册表保存功能?有代码实例嘛?

网友B:
没必要写注册表,用一个文件保存一下就行了

网友C:
ini只是有特定格式的txt文件而已,何谈wince不支持呢?
wince虽然没有提供现成的API来操作ini文件,但是自己写一个(或者去网上下一个)处理ini的代码,不是很容易吗。

网友D:
只找到读INI的源码,写的没有找到,其实写在注册表里也行,但不知道怎么作?

网友E:
既然串口程序是你在开发,那何必那么麻烦。
注册表保存还得弄HIVE。
直接在flash可保存区域放个配置的txt文件,每次你的程序运行,就去读这个txt,获得配置,一切ok。

网友F:
我楼上的shuiyan的方法是可行的!!!
如果是要注册表保存,那么必须修改bsp来增加注册表保存功能!!! 这样是为了防止断电重启文件不丢失!!!
保存文件可以直接用txt保存就行了!!跟windows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