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useMove消息异常,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
系统:CE5,开发工具:EVC4
用DirectShow开发MP3播放器,功能已经实现。但昨天测试发现一个问题,先描述一下:
播放MP3,触笔点击播放进度条调整播放进度,然后正常播放。此时一切正常!
但是当这首歌播放完毕,自动转到下一首时,出现异常:不是从下一首的开始播放,而是与上次触笔点击调整的点相关。即从下一首的中间某点开始播放!!!

经过一些分析,发现产生的原因竟然是:在转到下一首时,在播放进度区上生产一个MouseMove消息,改变了播放进度。但不知道此MouseMove消息是如何来的?

如果在触笔点击调整播放进度后,再在播放进度区之外任意处点击,转到下一首时也有MouseMove消息产生。但由于不属于播放进度区上的消息,则不影响播放进度(即可以从头开始播放)。

现在不清楚:这个MouseMove消息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
高手面前不能乱说话啊。

网友:
>> zzhll 大米粥
>> 我感觉只要你没有对mousemove写程序,系统默认的消息也会产生上述现象吗?

对MouseMove的处理,我有程序啊。例如处理播放进度的显示与调整,还有音量的显示与调整。

网友A:
移动就会产生,但实际上你点的时候,虽然只是单击,但也会响应,因为屏有一定的飘移,所以只要碰到屏就会产生,解决方法是:在MOUSEMOVE消息中得到当前的坐标,和你LBUTTONDOWN时保存的坐标做一个差值,绝对值小于一定范围属于飘移,直接跳出响应函数.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这是我BLOG,有相关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就会产生,但实际上你点的时候,虽然只是单击,但也会响应,因为屏有一定的飘移,所以只要碰到屏就会产生,解决方法是:在MOUSEMOVE消息中得到当前的坐标,和你LBUTTONDOWN时保存的坐标做一个差值,绝对值小于一定范围属于飘移,直接跳出响应函数.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这是我BLOG,有相关文章

牛---顶!

网友B:
可是我的触笔点击屏幕相对于下一首开始,还有一段时间间隔的。为什么在这期间鼠标消息没有被处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的触笔点击屏幕相对于下一首开始,还有一段时间间隔的。为什么在这期间鼠标消息没有被处理掉?

例如一首歌曲有5分钟,我用触笔操作播放进度调节到4分钟,然后开始正常播放。播放结束,自动转入下一首时会在MouseMove消息。
如果是由于调节播放进度时产生的消息,应该早就被CE处理了,不可能等几十秒后啊!

网友:
感觉明显是你的程序的逻辑有问题,调整了进度条,下一首时就按照这个点进行播放,再其他地方点击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是某些条件变量改变了,局部的  全局的。。。。猜测。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有MouseMove消息产生?如果没有此消息,则一切正常。

程序的逻辑我也在查,可是暂时还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不会有MouseMove消息产生,LZ可以设断点试一下,或者在MouseMove里发一个MessageBox测试一下,问题可能是进度条指针指完后没有被销毁,而在播放下一首时直接在那个地方播放了,LZ可以这样测试一下,将上次进度条调节到4分钟,看看下一首播放的时候是不是在4分钟这个地方开始的,如果是这样,再试试将下一首歌改为少于4分钟的,然后看看是不是还有这样的问题。
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
我是在MouseMove中增加了RETAILMSG(),用来输出调试信息的。只要最后一个消息是Mouse Down,歌曲下一首时就会产生MouseMove消息。

具体的时间,与每首歌曲的的长度(百分比)有关,与具体的时间点(如:4分钟)没有关系。

网友C:
也就是进了消息进了队列但是没有被处理?在到下一首的时候会有什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进了消息进了队列但是没有被处理?在到下一首的时候会有什么操作呢?

可是触笔点击时,已经正确响应了点击消息,程序也做出了正确的响应。

网友:
看见分多,路过路过。

抛开代码,一般是不会出现灵异事件的。

没有想法。

建议91能否用spy查看一下该控件上的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就会产生,但实际上你点的时候,虽然只是单击,但也会响应,因为屏有一定的飘移,所以只要碰到屏就会产生,解决方法是:在MOUSEMOVE消息中得到当前的坐标,和你LBUTTONDOWN时保存的坐标做一个差值,绝对值小于一定范围属于飘移,直接跳出响应函数.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这是我BLOG,有相关文章

lyc有广告的嫌疑。

我没有找到有关资料。

麻烦直接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移动就会产生,但实际上你点的时候,虽然只是单击,但也会响应,因为屏有一定的飘移,所以只要碰到屏就会产生,解决方法是:在MOUSEMOVE消息中得到当前的坐标,和你LBUTTONDOWN时保存的坐标做一个差值,绝对值小于一定范围属于飘移,直接跳出响应函数.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这是我BLOG,有相关文章

lyc有广告的嫌疑。

我没有找到有关资料。

麻烦直接给个链接。

我已经在另一个帖子上说了,这个就是来打广告的。

网友:
哟,还在用EVC4哪。

这问题看起来是代码问题,不像是消息队列被阻塞造成的,因为你上次拖动进度条已经是响应了MouseMove消息,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到几分钟之后的事情。

网友:
是啊,还在用EVC4。
因为有很多的东东都是在它下面的做的,暂时不想用VS2005。

网友:
91,
如果同一首歌,循环播放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91,
如果同一首歌,循环播放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是的

我有一个朋友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以前他在京华做的时候,修改TCPMP的进度条时也遇到过。可是他们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只能将MouseMove的响应消息去掉。唉...

看来问题解决无望了,再等等看。

网友E:
用鼠标操作也有这问题?? 是不是你的触摸屏驱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鼠标操作也有这问题?? 是不是你的触摸屏驱动有问题?

硬件平台上没有鼠标,但我的程序不能在模拟器上运行,所以没有办法测试鼠标的动作是否正常响应。

我都有点怀疑平台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能在模拟器上运行呀,是因为其他部分和硬件相关性很大?你可以把程序中的硬件相关部分去掉,然后把编译好的arm版本exe文件,放在微软的arm模拟器上运行试一下.安装VS2005或者单独安装Device Emulator都有的,而且可以自定义nk,让模拟器和硬件平台有几乎一样的环境,总之用过VS2005后就再也不想用evc了

另外,可以串口打印下触摸屏采点的坐标,和点的状态(pendown/penup),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看来只要碰到触摸屏,就有可能出现mousemove消息,要是能在可能出现该消息的地方都做个标记,在不需要自己写程序的地方直接把消息转出去会不会好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鼠标操作也有这问题?? 是不是你的触摸屏驱动有问题?

硬件平台上没有鼠标,但我的程序不能在模拟器上运行,所以没有办法测试鼠标的动作是否正常响应。

我都有点怀疑平台有问题!

平台有问题也是可能的,但目前你也不会去改驱动的代码。

网友:
原因还没有找到,无奈...

网友:
如果怀疑平台有问题,
可以打包你做好的程序,
贴出来让大家帮忙测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移动就会产生,但实际上你点的时候,虽然只是单击,但也会响应,因为屏有一定的飘移,所以只要碰到屏就会产生,解决方法是:在MOUSEMOVE消息中得到当前的坐标,和你LBUTTONDOWN时保存的坐标做一个差值,绝对值小于一定范围属于飘移,直接跳出响应函数.

http://blog.sina.com.cn/windowsce600
这是我BLOG,有相关文章

这个家伙好恶心,建议版主把它封杀了。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东西
在多个帖子都是这样回帖,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怀疑平台有问题,
可以打包你做好的程序,
贴出来让大家帮忙测试看。

这是产品化的程序,与系统中很多东东相关,单独无法运行。所以我前面说,不能在模拟器上运行。
所以不太容易,找不到原因,也可以避开此问题的。

等过几天有空,做一个能在模拟器上运行的版本试试。
多谢您的建议。

网友:
你就这样处理:播放MP3,触笔点击播放进度条调整播放进度,然后正常播放。此时一切正常!
在触笔点击后歌曲开始播放后,清空一下鼠标消息。就是对鼠标消息不做任何处理。

网友:
可能你用到了一个变量,该变量在mousemove事件中被设置成一定值(滑条长度和歌曲总播放时间的一个换算),这样播放器根据这个值选择从歌曲什么地方开始播放。因此每当“触笔点击播放进度条调整播放进度,然后正常播放”后,就将该变量的值设置成从歌曲头开始播放。你这样做一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