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模拟器如何调整内存的大小()

楼主:
有2个不明白的地方,
1.默认的内存大小是128m,但是我打开模拟器的内存管理器的时候,能看的到的内存加起来大概是60-70m,难道系统自己要占用其他的内存大小?

2.由于我的程序比较消耗内存,所以想把默认的内存大小改成256m,在网上搜了几个办法都没有效果。

网友:
自定义模拟器时,可以定制LZ想要的。
以后好像不能修改。

网友:
ce启动,需要把操作系统放到内存中,这部分内存是需要的。

网友:
少掉的部分,应该是操作系统占用的。

网友:
刚看了一下wince的内存中,分成了storage和program2项,
能不能调整这两个的比例,使得program的比例大一些,这样可以否。
因为程序可能就差一点内存就能run了。

  storage        program
total: 31.42mb   total:  36.62mb
In use: 9.72mb   In use: 29.31mb
Free:   21.69mb  Free:   7.30mb

这个是默认的模拟器启动的时候的内存状况,没有启动要测试的程序,
只跑了一个ActiveSync
对已用内存29.31mb觉得相当吃惊,ActiveSync就这么占内存?

===============================================

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可以另外加200分

网友:
需要改config.bib文件 和地址映射表

网友:
你可以从控制面板的“系统”中通过来调整(移动滑杆)storage和program的大小。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
愿闻其详。。。~

网友:
莫非是指PC上的wince模拟器,不是有个memsize值可以调整吗,改为memsize 256

网友:
对了,实际内存显示的是出去OS本身占用的内存,WINCE的OS被加载到内存里了

网友:
第一,很奇怪的,我使用的是英文版的wince模拟器,模拟的是pocket pc phone,里面找不到控制面板,但是有一个setting选项,
里面有内存管理器,能看到我刚才写的那个storage 和program的大小,但是没有滑杠调整比例的大小。

第二,我试过在vc的启动选项里加memsize参数,但是没有效果,能否详细的说一下,也许是我的操作错误了。?

网友:
请你确认用的是wince模拟器还是mobile(包括:smartphone和pocket pc)的模拟器。两者不同。

mobile的好像没有找到地方设置。

网友:
你能看到的内存的大小,包括Storage和Program两部分,并不是实际的物理内存的大小,
而是比实际的物理内存小很多,确实是被系统给占用了,剩下的被用作Storage和Program。

至于改默认的内存大小,好像EVC是不支持的,VS2005可以。
所以要看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重装了wince emulator2.0.。。原来自带的是一个wince emulator 1.0。估计有点这个问题。

然后在vc的IDE下。。。工具====》选项====》设备工具=====》设备--》属性

里面更改,重启后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