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台系统 与 轮循系统 的区别?

楼主:
正在看ucos2,没明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求教了~~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个概念,我知道Windows系统的前台线程分得的时间片多于后台线程,从字面来看,“前后台系统”就是前台优先,“轮循系统”就是不分前后台,都一样。

网友:
前后台系统。。。前面一个循环,后面中断来了做其他事,做完再去继续那个循环。。。单片机都是这样的多。。。只不过玩了下概念

轮询系统是什么概念我还真不知道。操作系统的调度一般是分时间片或者是优先级

ucos就是一个基于优先级的任务调度的核,每次一个任务暂停时,会判断系统哪个任务优先级最高,去执行最高的,或者系统时钟到来时,去执行优先级最高的任务

网友:
前后台系统   (Foreground/Background System)
    这种系统可称为前后台系统或超循环系统(Super-Loops)。应用程序是一个无限的循环,循环中调用相应的函数完成相应的操作,这部分可以看成后台行为(background)。中断服务程序处理异步事件,这部分可以看成前台行为(foreground)。后台也可以叫做任务级。前台也叫中断级。时间相关性很强的关键操作(Critical operation)一定是靠中断服务来保证的。因为中断服务提供的信息一直要等到后台程序走到该处理这个信息这一步时才能得到处理,这种系统在处理信息的及时性上,比实际可以做到的要差。这个指标称作任务级响应时间。最坏情况下的任务级响应时间取决于整个循环的执行时间。因为循环的执行时间不是常数,程序经过某一特定部分的准确时间也是不能确定的。进而,如果程序修改了,循环的时序也会受到影响。

书上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不明白划线的这句话,这不是和轮循是一样的吗?

网友:
“轮循系统”是你自己定义的一个名称吧!你这个 轮循 应该说的是一种检测方式,与中断方式相对的。而操作系统上的 前后台系统 讲的是所有任务的调度问题,两者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