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的透明按钮问题

楼主:
不知道EVC下的透明按钮该如何实现, 半透明的更好,多谢!

网友:
用TransparentBlt函数就可以,

网友:
设置透明属性 Transparent

网友:
SetBkMode(TRANSPARENT) 记得这个是不支持的..
在download中心有一个透明的例子,忘记具体地址了,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自己绘制啊,可以实现的.

网友:
自绘,主要就是用按钮所在在背景色再刷一下按钮,就透明了。网上好像有个类。找找

网友:
各位大哥,是EVC不是VC的啊,哪位好心人搜索一下贴个连接给我,我怎么也找不到,太感谢了!

网友:
使用CCeButtonST类吧

网友:
CCeButtonST中没有透明按钮的功能啊,KevinCEC大哥如果你的版本有透明按钮可否mail一份给我,太谢谢了!!shaowei808@163.com

网友:
默认不是就透明的啊?! 背景颜色不要设置....

如果自绘的话,那么以下函数是基础
//画透明图片
void CMyButton::DrawTransParent(CBitmap &bmp,int const x,int const y,int const cx,int const cy,
                                                        int const srcx,int const srcy,CDC *pDC,COLORREF TransparentColor)
{
        //定义源、掩码、透明绘制环境
        CDC  SrcDC,MaskDC,TransDC;
        //定义掩码、透明位图
        CBitmap MaskBmp,TransBmp;
        BITMAP  bm;

        //创建源、掩码、透明绘制环境
        SrcDC.CreateCompatibleDC(pDC);
        MaskDC.CreateCompatibleDC(pDC);
        TransDC.CreateCompatibleDC(pDC);

        //得到位图结构
        bmp.GetBitmap(&bm);
        //创建透明位图
        TransBmp.CreateCompatibleBitmap(pDC,cx,cy);
        //创建掩码位图
        MaskBmp.CreateBitmap(cx,cy,1,1,NULL);

        //将透明位图对象选入到透明绘图环境
        CBitmap *pTransBmp = TransDC.SelectObject(&TransBmp);
        //将目标位图绘制到透明位图中
        TransDC.BitBlt(x,y,cx,cy,pDC,srcx,srcy,SRCCOPY);

        //将实际位图对象选入源绘图环境
        CBitmap *pSrcBmp = SrcDC.SelectObject(&bmp);

        //设置背景为透明模式
        SrcDC.SetBkMode(TRANSPARENT);
        //设置背景色
        if (TransparentColor)
                SrcDC.SetBkColor(TransparentColor);
        else
        {
                COLORREF col = SrcDC.GetPixel(0,bm.bmHeight-1);
                SrcDC.SetBkColor(col);
        }

        CBitmap *pMaskBmp = MaskDC.SelectObject(&MaskBmp);

        //将源绘图环境绘制到掩码绘图环境中
        MaskDC.BitBlt(x,y,cx,cy,&SrcDC,0,0,SRCCOPY);

        //将源位图和透明位图进行异或操作融合
        TransDC.BitBlt(x,y,cx,cy,&SrcDC,0,0,SRCINVERT);
        //将透明位图和掩码位图进行与操作
        TransDC.BitBlt(x,y,cx,cy,&MaskDC,0,0,SRCAND);
        //再将源位图和透明位图进行异或操作
        TransDC.BitBlt(x,y,cx,cy,&SrcDC,0,0,SRCINVERT);

        //此时将透明位图绘制到目标设备上
        BOOL bRet = pDC->BitBlt(x,y,cx,cy,&TransDC,srcx,srcy,SRCCOPY);

        //绘制绘图对象,并释放相应绘图环境和位图对象
        SrcDC.SelectObject(pSrcBmp);
        SrcDC.DeleteDC();

        TransDC.SelectObject(pTransBmp);
        TransBmp.DeleteObject();
        TransDC.DeleteDC();

        MaskDC.SelectObject(pMaskBmp);
        MaskDC.DeleteDC();
        MaskBmp.DeleteObject();
}

网友:
http://www.codeproject.com/kb/mobile/

CTRL + F

button

网友:
KevinCEC大哥,用这个方法是不是和VC版本的ButtonST的透明原理一样,我试了下,最后是太透明,连对话框都像穿了个洞一样...也就是多透明了一层,我是要透明到对话框上,而这个方法是透明到了桌面上去了...

网友:
CCeButtonST 应该和ButtonST 方法差不多吧. 都是一个作者所出. 我试过了, 不设置背景的话,默认是透明的. 当然字体不透明的.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56391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happytt大哥给的链接果然有用,同时也感谢其他各位大哥的帮助!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