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CB板时 器件尺寸的怎样决定?

楼主(2008-02-26):
做PCB板时 器件尺寸的怎样决定?
我现在要做一块PCB板 ,其中一块集成原件的datasheet中给的引脚尺寸是 例如: 7mm-7.5mm
我画PCB时究竟是选最大值还是最小值 还是取中间一个值呢?
请有设计经验的大侠指教!!
谢谢!
经验
设计
最大值

网友A:
不要看datasheet,找一个成品件,先按datasheet的尺寸做好封装,然后按1:1打印到A4纸上,将成品件摆上去,看看到底相差多少,有误差再改这是万无一失的方法。
如果是常规封装,别好用现成的,如果不是常规封装,也要考虑是否还有替代产品,同时将替代产品的封装也考虑进去。

网友B:
每个都这么试也太麻烦了,其实选最大最小都不什么有什么问题,但出于焊接安装调试时方便些,选个最大值吧。有些器件比较小,如果PCB要求不是十分严格,尺寸要比最大值更大些。

网友C:
也不用每个都试,但是涉及到少见的封装或是有外壳的产品,这是必须的。

网友D:
如果PCB尺寸许可,你就按最大的做,而且还要增加点余量

网友E:
一般取中间值,不过你要看清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