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 二进制文件 转换成 十六进制文件 的工具 谢谢!

楼主:
求一 二进制文件 转换成 十六进制文件 的工具 谢谢!
给出下载地址 或者netsyt@sina.com

网友:
bin2hex如果是pic好像可以用icprog

网友:
已发
注意查收

网友:
windows里的附件的计算器就有该功能了,

网友:
UltraEdit这个不行吗

网友:
楼主所说的"十六进制"文件是什么意思啊?

我只知道二进制文件及ASCII文本文件。

如果是想进行数制转换的话,系统计算器可以。

如果是想将二进制文件以十六进制(HEX)方式显示或编辑的话,用楼上所说UltraEdit中的“切换十六进制编辑模式”即可。

网友:
同楼上,我也不明白楼主所说的二进制->十六进制是什么意思,

网友:
51系列的
http://www.husoon.com/mcujm/fhb/bin_hexwin.rar

网友: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做一个工具,读取一个二进制文件(.bat)中的值,并把读出的值转换成十六进制,保存在新的文件中(.c)。这几天我正在做这个工具~~~
请教高手:如何用实现程序(C++)实现这种数值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