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问在vxworks下如何查看pci自动分配的中断号和基地址

楼主(2008-03-28):
请问在vxworks下如何查看pci自动分配的中断号和基地址
我有一装置,有4个com口为pci扩展口,系统自动为其分派中断号,如果硬件发生改变中断号可能发生变化,我怎么才能知道它分配的中断号呢,还有基地址会变吗?请大家指点一下。
硬件
如何

网友:
pciConfigShow库里有好多PCI的show函数,如pciConfigHeadShow等,具体的看帮助,有好些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我还不知道在哪里查这个函数呢呵呵,查查先!

网友B:
pciConfigTopoShow()可以列出当前PCI总线上挂接的设备信息,然后将对应设备的信息传进去给其他几个show函数就可以查看了。这种方式适合调试阶段。
一般正常程序里,直接用pciFindDevice()根据设备ID查找到设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