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硬件实现视频叠加?

楼主(2008-10-07):
如何用硬件实现视频叠加?
如何在摄像中添加一些图像和字符,怎样确定图像和字符的位置?实现的原理是怎样的,谢谢!
视频
硬件
如何

网友:
是摄像的时候,单纯为了屏幕显示?还是加入到视频数据中

网友A:
找找OSD芯片吧,如UPD6453(可以加自定义字符)之类的.
原理一般是利用高速切换器用预设的电平信号代替掉原来视频信号里的相应像素信号.位置就取决于你代替的点在哪一行哪一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