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开源软件在哪里找呢

楼主:
想找个wince下的开源软件,可以进行http或者ftp网络下载,请问上哪找呢,谢谢

网友:
你的开源软件是什么概念?

网友:
不要钱,能商用,能拿到所以Source code

网友:
找开源的C代码就行了,自己编译一下

网友:
百度也不太好找啊,哈哈
谢谢诸位顶贴
请继续推荐一下啊,谢谢

网友:
lz都没有回答问题。

谁知道你的所谓开源软件要开源到什么程度。

如果拿来能商用那种,估计不可能。

现在谁不想着赚钱呢。

网友:
不是商用的,呵呵,只是能够正常演示就ok了,大概能实现wince客户端和pc端的正常文件传输就行,是学习用的

网友:
di que hen shao

网友:
我也想找一个wince下的download工具 有线索给分享一下

网友:
这些有代码的东西,
一个是安装platform builder,里面有非常多的代码。
还有就是去每个论坛里搜,论坛里也有提供代码的。

www.codeproject.com
www.codeguru.com

网友:
如果想实现wince客户端和pc端的正常文件传输,可以使用现成的工具啊。
evc或者pb中都有的。
Remote File Viewer。

网友:
或者用 ActiveSync

网友:
PE FTP Explorer是非常流行的基于Windows CE的FTP客户端软件,同时也是一个功能齐全的文件浏览器。与在PC机上常用的Cute FTP和WS FTP等FTP客户端相类似,用户能够利用鼠标(指针)放缩本地端和服务器端的目录树,上载或者是下载文件和目录,也可以对文件或者是目录进行改名和删除。这个软件可以从CE Archive 网站(http://www.cearchives.com/ftp.html)获得。在该网站读者还可以找到另外 一个很流行的FTP客户端vxFTP。
FTP 客户端软件的功能虽然已经非常的完备而且操作简单,但是仍然不可避免的要收到便携式设备窄小的显示器的限制。如果能够在便携式设备上建立一个FTP 服务器,那么文件传输操作就可以在Linux主机上利用常用FTP客户端的进行。

网友:
ftpsrv.exe 就是这样一个基于Windows CE的FTP服务器软件。这个仅有28.5 KB 的小程序,除了不提供身份认证功能和Passive 传输模式以外,能够处理大多数常 见的FTP 请求。利用微软提供的Windows CE服务软件将ftpsrv.exe上载到便携式设备的任意目录下,启动该程序以后在任务条上会出现一个类似于一台计算机连接两个便携式设备的小图标。利用指针点击该图标以后会出现一个小小的控制窗口,在这里我们可以改变FTP服务器的端口号或者是终止该程序。

ftpsrv.exe可以从http://pda.tucows.com/或者是http://www.oohito.com/获 得。在这两个网站读者还可以找到更多有用的小程序。

其它

如果有读者使用的是Windows 9x/2000/NT主机,那么也可以利用Windows 提供 的直线电缆连接功能与Windows CE设备建立起PPP连接。

例如:在Windows 2000主机上,从开始菜单中选择设置->网络和拨号连接->新建连接。在随后出现的网络连接向导中选择直接连接到另一台计算机并将该机器配置为主机。选择合适的通讯端口并配置通讯速率以后,该主机作为PPP 服务器等待 客户机接入。同样,在Windows CE设备上新建一个连接,指定合适的通讯端口并配置起通讯参数以后,即可与Windows主机建立起点对点连接。由于Windows主机已经配备了动态网络地址分配(DHCP)服务器,因此 Windows CE设备既可以使用实现指定的静态IP地址,也可以使用服务器实时分配的动态IP地址。但是,由于直线电缆连接所允许的最高传输速率为19,200 bps,使用Windows 9x/2000/NT主机作为PPP 服 务器似乎比不上Linux主机实用。

如果将PPP 服务器设置为网关,则局域网里面所有的机器都可以通过改网关访 问已经连接到网络上的Windows CE设备。在Linux 主机上,可以通过ipchains将该 主机设置成透明网关;在Windows 9x/2000/NT 主机上,可以通过Win Proxy等代理服务器软件将其设置为透明网关。如果有读者需要更进一步了解如何将Linux 或者是Windows主机设置为透明网关的方法,请自行阅读其它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