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问vxworks怎么读取硬盘剩余空间大小?

楼主(2008-07-17):
请问vxworks怎么读取硬盘剩余空间大小?
FAT32格式的硬盘,多谢!
硬盘
空间

网友A:
用一个函数就可以读取出来剩余得空间大小了,不过一时记不起来了。回去看下再说了。

网友B:
用函数ioctl就可以读出来了。ioctl(fd,FIONFREE64,&freespace),后面的freespace就是剩余的空间。fd是fopen打开后获得的。

网友C:
楼上的方法不错,以前没用过,学了一招.以前是通过DosFs提供的函数去读取剩余空间的. 另外也可以用fstatfs去取得文件系统的属性,其中一项属性就是f_bfree

网友D:
楼上的,你说得“通过DosFs提供的函数去读取剩余空间的”是用的哪个函数?
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