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源文件使用全局变量发生的错误

楼主:
main.c 文件
#include "menu.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key=0;
void INT1_Key() interrupt 2
{
   get(key);
}
main()
{
   menu();
}

main.h文件
#ifndef _main_h_
#define _main_h_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key;
#endif

menu.c文件
#include "main.h"
void menu()
{
  for(;;)
  {
   switch (key)
   {
    case 1:
          表达式1;
          表达式2;
          表达式3;
          break;
    case 2:
          .....
          break;
    ......
    case 9:
          .....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menu.h文件
#ifndef _menu_h_
#define _menu_h_
void menu();
#endif

出现错误:当key=0x01,进入case 1,执行表达式1、表达式2、break,之后进入case 9执行,也就是说跳过了case 1中break之前的表达式3,而且奇怪地进入case 9,而key=0x01。

网友:
你表达式2是啥啊?

网友:
表达式1:i++;
表达式2:i++;
表达式3:i++;

网友:
好像和全局变量无关,我在menu()函数里定义一个unsigned char k=1,结果却k!=1,依然是不执行break之前一句表达式。会不会是堆栈溢出之类的问题?

网友:
当我把case的情况减少到2种以后,就运行正常,3种情况以上就不正常。

网友:
以下C代码:
switch (k)
{
    case 1:
        h++;
        h++;
        break;
    case 2:
        h++;
        h++;
        break;
    case 3:
        h++;
        h++;
        break;
    default:
        break;
}
编译成汇编:
   207: switch (k)
C:0x0FDA    900012   MOV      DPTR,#0x0012
C:0x0FDD    E0       MOVX     A,@DPTR
C:0x0FDE    FE       MOV      R6,A
C:0x0FDF    A3       INC      DPTR
C:0x0FE0    E0       MOVX     A,@DPTR
C:0x0FE1    FF       MOV      R7,A
C:0x0FE2    EE       MOV      A,R6
C:0x0FE3    70F5     JNZ      C:0FDA
C:0x0FE5    EF       MOV      A,R7
C:0x0FE6    24FE     ADD      A,#0xFE
C:0x0FE8    6009     JZ       C:0FF3
C:0x0FEA    14       DEC      A
C:0x0FEB    6011     JZ       C:0FFE
C:0x0FED    2402     ADD      A,#0x02
C:0x0FEF    70E9     JNZ      C:0FDA
   208: {
   209:     case 1:
   210:         h++;
   211:         h++;           <-------|
   212:         break;                 |
C:0x0FF1    8000     SJMP     C:0FF3   |
                                       |--------------------出现错误
   213:     case 2:
   214:         h++;
C:0x0FF3    900011   MOV      DPTR,#0x0011
C:0x0FF6    E0       MOVX     A,@DPTR
C:0x0FF7    04       INC      A
C:0x0FF8    F0       MOVX     @DPTR,A
   215:         h++;
C:0x0FF9    E0       MOVX     A,@DPTR
C:0x0FFA    04       INC      A
C:0x0FFB    F0       MOVX     @DPTR,A
   216:         break;
C:0x0FFC    80DC     SJMP     C:0FDA
   217:     case 3:
   218:         h++;
C:0x0FFE    900011   MOV      DPTR,#0x0011
C:0x1001    E0       MOVX     A,@DPTR
C:0x1002    04       INC      A
C:0x1003    F0       MOVX     @DPTR,A
   219:         h++;
C:0x1004    E0       MOVX     A,@DPTR
C:0x1005    04       INC      A
C:0x1006    F0       MOVX     @DPTR,A
   220:         break;
C:0x1007    80D1     SJMP     C:0FDA

网友:
LZ看了SWITCH的处理,没有啥问题

你还是看看,你中断的处理吧....

如果不用中断

我这边编译出的SWITCH是正常的...

呵呵

网友:
是否启用了优化编译?做一次不优化编译试一试.

网友:
有些时候仿真器不完全可靠哦,烧个片子试试。要么是你的SP太小,把它设得大一点。

网友:
你可以试着把判断条件的key
换成临时变量
比如在main()
tmpKey = key;
switch(tmpKey)
{
...
}

网友:
对了。。。

初始化

LZ要不在MAIN执行进行赋值一下看看

呵呵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