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板ROM剩余空间不准

楼主(2008-07-05):
2440板ROM剩余空间不准
使用QQ2440v3开发板,原机配置系统中可以看到FRIENDLYFlash盘符有16M的空间,自己定制系统后FRIENDLYFlash名称变为ResidentFlash,容量只有1.96M,不知道怎么回事,如何实现完全将所有剩余空间生成一个盘符
开发
系统
空间
如何

网友A:
板上自带的FLASH多大?是64MB的?
你自己定制时,增加了什么组件?视频格式?字体文件?

网友B:
板上自带的FLASH是64M,我定制的ROM应该是比较精简的,没有音频、视频方面相关的组件,只用于网络通讯如IE、webservice访问,另外加入了compact .net framework 2.0组件

网友C:
FRIENDLYFlash或者ResidentFlash都是在platform.reg里面可改的,这个没什么。
其大小是将FLASH上除了BOOT镜像、系统镜像之外的剩余空间都格式化成FAT(32),并加载成分区磁盘形成的。
所以,你要确定这个容量是否正确(正常),就看一下你的eboot.bin+nk.bin一共多大,然后64去掉这个大小看剩下多大,能不能对应的上。

网友D:
这个大小可以自己在bootloader里面改的,好像是loader.h里面,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