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通讯板(PLX 9052)中断死机故障,高手请进

楼主:
    我开发的pci通讯板,中断出现问题,大量数据通讯时经常死机,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我用的接口芯片是PLX9052,LINT1和LINT2分别是读写中断,边沿触发方式。当接收到数据后,LINT1变高;LINT2平时为高,数据发送到局部总线后变低,数据发送完成后再次变高。
    驱动程序中,中断例程调用后根据中断信号源分别禁止LINT1和LINT2。
    应用程序中,等待到驱动程序设置的事件(KeSetEvent(IntEvent))后,如果是读中断(LINT1),则读取数据;如果是写中断(LINT2),则发送数据(或者设置标志,指示可以发送数据)。

    在调试过程中,我试验的是自发自收。每次如果发送一个字,发送和接收都正常,但是如果连续发送100个字,则会死机。
    如果始终关闭LINT1或者LINT2,则可以连续发送100个字。

网友:
驱 动 是不是有问题哦
若可以,发给我看看,我做过 9054 ,9656 的。
lanjingling1860@163.com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