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钩子 转变键值

楼主:
当我的键盘钩子钩住0到9的键,怎么改变键值呢?
举个例子:
当我按2键的时候,转变成A键: 2->A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在钩子里,修改一下消息的内容

网友:
这个知道,但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修改

LRESULT CALLBACK LowLevelKeyboardProc(int nCod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if (nCode == HC_ACTION)
        {
                KBDLLHOOKSTRUCT* pStruct = (KBDLLHOOKSTRUCT*)lParam;
                                switch (pStruct->vkCode)//虚拟键值
                                {
                                        case 0x30:
                                                return TRUE;
                                        case 0x31:
                                                return TRUE;
                                        case 0x32:
                                                return TRUE;
                                        case 0x33:
                                                return TRUE;
                                        case 0x34:
                                                return TRUE;
                                        case 0x35:
                                                return TRUE;
                                        case 0x36:
                                                return TRUE;
                                        case 0x37:
                                                return TRUE;
                                        case 0x38:
                                                return TRUE;
                                        case 0x39:
                                                return TRUE;
                                        default :
                                                break;
                                }

        }
        return CallNextHookEx(g_hHook, nCode, wParam, lParam);
}
我的代码,钩住了0到9的数字键,其他的键都放过了。

网友:
请高手详细指点怎么在钩子里,修改消息的内容

网友:
我以前的做法:拦截原消息,发送自定义消息。

LZ,自己构建一个键盘消息,应该会吧!然后把自己构建的这个消息发出去,不发原消息。

网友:
LRESULT CALLBACK LLKeyboardHookCallbackFunction(
                  int nCod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DWORD        VkCode = 0;
        DWORD        KeySts = 0;

        VkCode = (((KBDLLHOOKSTRUCT*)lParam)->vkCode);
        KeySts = wParam;

        if (VkCode == VK_TAB)
        {
                if (KeySts == WM_KEYDOWN || KeySts == WM_SYSKEYDOWN)
        //Generate the keyboard press event of the mapped key
        keybd_event(VK_UP, 0, 0, 0);

                if (KeySts == WM_KEYUP || KeySts == WM_SYSKEYUP)
        //release the mapped key
        keybd_event(VK_UP, 0, KEYEVENTF_KEYUP, 0);

                return 1;
        }

    //let default processing take place
    return CallNextHookEx(g_hInstalledLLKBDhook, nCode,
                                              wParam, lParam);
}

网友:
我试试看

网友A:
CallNextHookEx(g_hInstalledLLKBDhook, nCode,
                                              wParam, lParam); 你在这里把自己的值换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llNextHookEx(g_hInstalledLLKBDhook, nCode,
wParam, lParam); 你在这里把自己的值换进去。

请楼问上怎么换?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在keypad驱动里把硬件扫描码到CE扫描码的映射关系修改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