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的串口控件到底有什么蹊跷??

楼主:
我用VS2005的串口控件写过两个程序,一个经232〉485〉TTL转换后控制一51单片机(51程序也为本人开发),另一个通过232接一个数控液压泵,均无法使用,症状相似,极其怪异:

1、用VS2005程序向下位机发送命令,无反应!(调试51单片机时发现能够引起串行中断,但数据不对)
2、用串口调试助手向下位机发同样的指令,有反映!
3、用VS2005程序发送指令,通过串口调试助手从另一串口接收,指令正常!
4、用Bus Hound截取串口调试助手和VS2005程序发送的指令,完全相同!!!!

疯了!!!

有神或大侠能救救我吗???

网友:
波特率是对的吗
要么软件问题,要么硬件问题,慢慢找,别急

网友:
有的问题会搞得你怀疑是在做梦或者是在梦游什么的

网友:
波特率肯定是对的,严重同意楼上,很有同感

网友:
楼主跑来问了,长痛不如短痛,直接拿C写吧

网友:
关键是我想明白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就不行呢?

网友:
别急,很多时候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往往是最可能滴地方
用你的逻辑思维一一排除吧,哈哈

网友:
直接用API ,我写过VS2005下的串口程序呵呵

有空帖出来

网友:
namespace JustinIO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CommPort testCom = new CommPort();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Form1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st;
            byte aa;
            byte bb;
            byte[] sendbyte ={ 0x40, 0x02, 0x02, 0xbc };
            byte[] readbyte = new byte [256];
            int readnum;
            readnum = 12;
          //  CommPort testCom = new CommPort();
            testCom.PortNum = "COM1";
            testCom.Parity = 0;
            testCom.StopBits = 1;
            testCom.ReadTimeout = 1000;
            testCom.BaudRate = 57600;
            testCom.ByteSize = 120;
            testCom.Open();

            testCom.Write(sendbyte);
            for (int i = 0; i < 2000; i++)
            { }

            readbyte=testCom.Read(readnum);
            //aa = readbyte[0];
            //bb = readbyte[1];

            for (int i = 0; i < 2000; i++)
            { }
            st=null;
            for (int ii = 0; ii < readbyte[1]+2; ii++)
            {
               st += string.Format("{0:X2} ",readbyte[ii]);
            }
            textBox1.Text =st;//textBox1.Text = readbyte[0].ToString();
          //  testCom.Close();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st;
            int readnum;
            readnum = 12;
            byte[] sendbyte ={ 0x40, 0x02, 0x02, 0xbc };
            byte[] readbyte = new byte[256];

            testCom.Write(sendbyte);
            for (int i = 0; i < 2000; i++)
            { }

            readbyte = testCom.Read(readnum);
            //aa = readbyte[0];
            //bb = readbyte[1];

            for (int i = 0; i < 2000; i++)
            { }
            st = null;
            for (int ii = 0; ii < readbyte[1] + 2; ii++)
            {
                st += string.Format("{0:X2} ", readbyte[ii]);
            }
            textBox1.Text = st;//textBox1.Text = readbyte[0].ToString();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estCom.Close();
        }

    }
}

更详细的,可以去我的blog看,我刚铁出来 呵呵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
呵呵,贴出来的代码绝对是可以用地

也没见楼主出来嘛

网友:
记住 PC通过RS-232与单片机通讯采用 16进制双字节 编码
.net2.0 有专门的类

网友:
我测试过了,用API和用串口控件结果一样,楼上的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难道你没有作过232与单片机通讯的程序吗?

网友:
VS2005还是使用API写一个多线程的吧,比较容易控制,串口控件弄了很久还是不行,使用API就简单多了,呵呵

网友:
wanyeye-万兴利:
     你不是帮别人办工商登记的 吗? 500元搞定企业注册。

网友:
有点难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