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喇叭不见了,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各位帮帮忙~

楼主:
最近新装了xp系统
装好后发现右下角的小喇叭没了
进控制面板的声音选项后发现有提示 没有音频设备

在网上看了一些帖子说是没有声卡驱动
于是下了个everest查到声卡的型号是Realtek ALC650 @ Intel 82801DB ICH4 - AC'97 Audio Controller [B-0] PCI
可是下了驱动还是没有声音...
还是没有音频

急坏了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有人知道了  帮帮忙

网友:
驱动程序不对,继续找。

网友:
登录到安全模式,进入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下,删除以“Hda”打头的两个文件Hdaudbus.sys、Hdaudio.sys,再进入设备管理器,将系统设备里的“Microsoft UAA Bus Driver for high Definition Audio”停用,再删除它。
注意,一定要先停用再删除.
重启后系统会提示发现新硬件设备,不理它.再安装你下载的驱动。重起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