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夹游览SHBrowseForFolder标题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最近我想写一个只游览文件夹的程序,
这个程序运行有WNCE5.0上,
主要代码如下,
但当他运行时,却发现弹出的对话框不仅有“游览文件夹”这个标题,而且也有“select folder"这个标题,且
出现的位置与背景都不对。
我想知道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应怎样解决?

CString strPath;
        LPMALLOC   pMalloc;
  SHGetMalloc(&pMalloc);
  BROWSEINFO   bi;
  ITEMIDLIST   *pidl;
  ZeroMemory(&bi,sizeof(BROWSEINFO));
  //bi.pszDisplayName=Dir;
// bi.hwndOwner= NULL;
  bi.lpszTitle=_T("select folder");
bi.ulFlags=BIF_RETURNONLYFSDIRS;
  //bi.pidlRoot = _T("\\My Flash Disk");
  InitCommonControls();
  pidl=SHBrowseForFolder(&bi);
  if(pidl==NULL)
  {
        //  BOOL =   FALSE;
  }
  BOOL   bSucc=SHGetPathFromIDList(pidl,strPath.GetBuffer(MAX_PATH));
  strPath.ReleaseBuffer();
  pMalloc->Free(pidl);
  pMalloc->Release();
  //return   bSucc;

网友:
ce 下没有BIF_RETURNONLYFSDIRS吧

编译能通过?

网友:
编译通过了,而且可正常运行,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显示两上标题,
一下是“游览文件夹”这个标题,
另一个是“select folder"这个标题

网友:
lpszTitle
Pointer to a null-terminated string that is displayed above the tree view control in the dialog box. You can use this string to specify instructions to the user.

仔细看说明,好像和你想的窗口标题不是一个意思哦

网友:
你编译怎么通过的?在基于mfc工程里SHBrowseForFolder这个函数老出错说没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