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光强经过AD转换通过串口输出到电脑的值,如何才能决定这些值的意义。

楼主:
   有一块电路板,主要功能是要将光敏探头的数据经过AD转换输出,板上有51单片机,AD16bit转换器等器件,通过串口连接电脑。目前板子已经制好,但单片机没写程序进去。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现,串口有数据输出。小弟需要实现一个软件,接收串口的数据,记录数据大小,画一个图。但是由于没有AD转换方面的经验,不知道出来的数据如何截取才是完整单元。所以不知如何通信帧需要包含哪些数据,导致整个程序不好下手。希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简单协议里一般有这么几个东西:

帧头 + 数据长度 + 数据 + 校验 + 帧尾

然后,根据应用...

可相应再增加或减少相应的元素

网友:
单片机没写程序进去怎么串口会有输出呢? 肯定是已经有程序了,串口输出的数据是什么内容,那就要看你单片机的程序了

网友:
不知所云,回去读两年书去,懒得骂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协议里一般有这么几个东西:

帧头 + 数据长度 + 数据 + 校验 + 帧尾

然后,根据应用...

可相应再增加或减少相应的元素

网友B:
除规定传输协议,筛选接收到的数据外,
不要忘了,对光强做数据标定。
比如,完全无光照时对应的输出电压值;
最强光照时,对应的电压值。
还需要知道,标定时所用的光强的实际值。
这些数据可以构造一个线性标定式,用来把
纯数字的AD转换值变成有意义的,带单位的物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规定传输协议,筛选接收到的数据外,
不要忘了,对光强做数据标定。
比如,完全无光照时对应的输出电压值;
最强光照时,对应的电压值。
还需要知道,标定时所用的光强的实际值。
这些数据可以构造一个线性标定式,用来把
纯数字的AD转换值变成有意义的,带单位的物理量。

嗯,貌似有点头绪了。可能是我还没跟做板的人沟通好。目前这块板板,他说没写程序在里面。但是我用调试助手测试的有数据出来,只是这些数据不知道咋个截断。弱弱的问一下,单片机是不是没烧程序,串口就出不来数据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单片机是不是没烧程序,串口就出不来数据啊
就像你电脑没装系统差不多 嘿嘿

你的采集的数据,肯定有个对应计算公式的吧,
不了解你的光敏是如何个意思, 我猜,是不是根据光的强度,MCU采集到数据,送给PC啊
如,光强数值越大,...
MCU把采集到数据 不断送给PC ,通过UART口

你PC端 只要根据送来的值, 或许要带入公式,计算,画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