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象头图象90度颠倒

楼主(2008-07-24):
摄象头图象90度颠倒
各为大侠求助,我用的摄象头为 OV9655图象都好的,就是颠倒了90度.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那把你的摄象头转90度。。。

网友B:
电路已经连接上的,不能转.不知道寄存器里有没有相应的旋转设置.

网友C:
寄存器没有的,放心,别找了。
就在应用里做吧。DShow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