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有几种方法,分析这几种的优缺点

楼主:
单片机定时器有几种方法,分析这几种的优缺点

网友:
单片机定时器有几种方法? or 单片机定时器有几种工作方式?
每种单片机都不一样,你要分析哪一种。
先把问题表述清楚再说吧。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detian168 的帖子:
单片机定时器有几种方法,分析这几种的优缺点

无非是多少位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单片机书写的太明白了。

网友:
嗯哈,不同的单片机里配的定时器不同,天知道LZ要哪种

如果是最原始的51

那LZ自己去看书吧

中国的书里都抄烂了

网友:
看书吧,在结合程序理解吧

网友:
有外接定时器的产生的中断,和内置定时器的中断:)前者一般可以定比较长时间,后者不用外接硬件了。

网友:
方式2自动重装比较精确。方式1用于不是十分准确的定时。

网友:
某些单片机的 PCA 功能很好,有比较、捕获、PWM、高速输出等功能。
重装是不好的方法(它改变了定时器的计数值),在一些旧的设计的 MCU 可以见到,例如 MCS51 系列。
比较功能比重装功能更好,它不改变定时器的计数值,这样的定时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计时器。
一些增强型 51 单片机带的 PCA 就没有重装功能,而用比较功能取代。

网友:
具体的内容?????????????

网友:
这样的问题。。。。。。

网友:
stc89c51单片机有2个定时器,定时器0和定时器1,89c52多了一个定时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