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关于WAVECOM GRPS wsp

楼主:
我想用内嵌ppp tcp/ip的wavecom设备去访问wap网站,现在可以正常访问到wap网关10.0.0.172 下一步该怎么和wap网关通信才可以访问到wap页,在网上查了一下相关资料说需要wsp协议,但是找了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关于wsp协议的明确文档,各位大侠可以给提供一些好的思路或者wsp协议的一些相关文档吗?先谢了

网友:
你是怎么访问到网关的?

socket?

你可以用http协议

网友:
对socket,我要是不连接到wap网关,我怎么可以去访问wap网站?

网友:
因为模块是内嵌tcp/ip 及socket

网友:
那你尝试一下用socket直接发送http的命令到你要的网站。

用http的get,post等命令。 http包头加可选的包体。

就可以访问你要访问的网站了。

网友:
我尝试过用socket直接发送http包(这个包是直接在网页上发请求抓取下来的)到自己的一个socket侦听端口上是可以正常接收到http请求包的,包括socket侦听端口所给的http响应我都是可以正常接收到的。但是发送http请求到java的tomcat网页时没有任何的响应回来,到.net的IIS网页时返回一个错误bad request,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找出原因,这个主要是通过cmnet接入点.应该是可以访问公网上的网页的,但实际没有测试通过,可能还有其它的原因吧,现在我主要是想通过cmwap接入点去访问wap网站,这个需要实现wsp协议吗,还是发彩信时才要去实现wsp协议?那我和10.0.0.172网关之间发送http请求,10.0.0.172就会自动识别吗?我测试了一下,发出去的包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通过网关的socket是这样的。

用connect函数建立socket链接时用的是网关的地址。

在建立后你就和网络有链接了。

然后的操作就跟没有网关是一样的了。

你直接和你的服务器进行通信。不和网关通信,网关对
你和服务器的通信是透明的,网关只是帮你转发数据。

cmwap支持http的80和8080端口。

别的端口要看当地的移动有没有开放。

彩信没有做过,不知道需要什么特殊东西。

网友:
谢谢,还得问一下,用http包去请求wap网页 和internet网页。在http包头的组织上还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有QQ号吗,方便交流一下吗?谢谢

网友:
没有访问过wap网页。

但是我用wireshark拦截http包看了一下,

访问wap页面的请求包没有特殊的地方。

网友:
可以到这里看看: bbs.sendsm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