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类协作安装程序注册入口函数调用不成功的问题,各位大哥帮忙看看。

楼主:
    MessageBox(NULL,"(_)","ggj",MB_

网友:
补充说明:
我的代码是加载在一个win32 DLL工程中编译生成的.dll文件。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在导出函数时忘了用
extern "C" 声明了。

昨天查SetupDiCallClassInstaller的源代码。
看到它加载我的导出函数时才想到好像我的导出函数有问题。
爆汗!!!

不过新问题又来了:
虽然现在"调用成功"的提示框可以出来了,但驱动却不能正常安装了。
安装完成界面提示:
安装设备时,出现一个错误
句柄无效
是在接收到 DIF_ALLOW_INSTALL 我的函数返回后出现的。
不知道应该怎么调试,有经验的朋友说说。

网友:
楼主,您好:

      我现在也碰到“入口函数不被调用”的问题,因为刚刚接触这个,不太明白你说的导出函数 extern "C"的作用,因为我建立的DLL中都是C文件,也需要 extern "C"么,具体该怎么做,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上,用extern "C"声明是告诉编译器使用C编译器而不是C++编译器编译我的导出函数。
C++编译器在编译一个函数时为了实现重载,编译得出的实际函数名和你制定的名字有所不同。
由于这个是写在DLL中的,在外部调用这个函数时,只会根据你指定的函数名调用。所以我这里要用extern "C"声明编译器。

网友:
这个帖子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抱歉的很,这么久了才上来结帖。
我的犯的错误是编译DLL时,使用了VC6的环境;而在进行驱动程序开发时,你的代码都应该是背DDK自带的编译环境进行编译的。

网友:
分数送楼上二位了。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