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VxWorks下载映像和运行的问题

楼主:
 我做了块mpc862的目标板.
使用bootrom引导,然后用网口把VxWorks映像下载到板子上.

超级终端的信息:
Starting at xxxx
之后就没有信息了.

看tornador一本书,说可能是引导映像的问题.

请给点儿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
vxworks目标程序没有下载正确。
你是用ftp网络下载还是直接固化在板子里的。
如果是用ftp网络引导的,请检查下网络配置,注意ip地址的配置;
如果不是网络引导,以前固化时可能固化进去的不是二进制文件。

网友:
使用的ftp下载.

vxworks目标程序下载不正确?
那为什么还能给出"Starting at xxxx"这样的信息?

或者,你是说我生成的vxworks image文件有问题?

网友:
Starting at xxxx之后,应该引导下载的映像了吧,
看起来像是下载的vxWorks映像文件有问题,
或者下载过程出了问题,

网友:
可能原因如下:
1.如果选用pcPENTIUM方式编译下载映像之前需修改相应的配置文件(pcPentium/config.h)中关于目标机网卡信息,以及目标机登录FTP服务器的用户信息等。
2.楼主都出现Starting at XXXXXX,应该FTP服务配置是没有问题的,意味着目标机登录到主机,并通过主机FTP下载到映像(具体可以看主机FTP服务中的日志)。
3.可能是映像组件的包含问题,这个不好说可能不是。

网友:
主机的ftp给出的信息感觉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和在另外一个mpc860的目标板上给出的信息是一样的.

"3.可能是映像组件的包含问题,这个不好说可能不是。",这会是什么问题?有组件没包含?

我们的bsp是根据买来的mpc860目标板所带的bsp修改的.
下载的vxworks image也是根据要求一步一步来的.

网友:
你可以用size命令查看一下你主机中的image和下载到你的目标机中的image的text, data等段的大小是否一样,另一个,在FTP日志中也有记录下载文件的大小。
如下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你的image有问题了.

网友:
使用size? 我还没用过.去试试!

vxworks 是不是必须使用cache?

买来的目标板,在bsp里已经禁止了cache;但是vxworks在usrInit()里仍然执行了cacheEnable(),奇怪.

另外,生成的vxworks image的usrInit为什么和usrConfig.c里不一样(函数调用的前后顺序,以及本不该执行的却执行了)?

我自己的vxworks在执行cacheEnable()里的一个函数时,本来有个"b xxxx"绝对跳转指令,奶奶的,它居然没跳,接着执行下去了.所以我们的vxworks就没能继续执行下去.

网友:
补充:
1.出现:Starting at xxxx,以后,根本不能输入命令了,死在那里了.size怎么弄?不会是说放到程序里吧?

  我之前到是试了下输出下载的东西,就输出了一个字节,这个到是正确的;本来想连续输出的,没成,后来也没再试.

2.现在的vxworks image是和boot image做在一起的,为了发现为什么网口下载不启动的问题.

网友:
顺便问下你vxworksimage和boot image是怎么做到一起的?

网友:
在做映像的时候,在tornador里可以选是做哪种vxworks image.

问题是出在cache里.

把cache禁止掉,现在就可以启动了.

但是,cache的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