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核心电压的问题

楼主:
我需要从SuperIO(IT8718F)上读CPU电压,看了IT8718F的SPEC,了解到可以从Environment Controller的Index为20H~27H读到一些电压值,并且有转换公式:
Positive Voltage:Vs=Vin*(Ra+Rb)/Rb
Negative Voltage:Vs=(1+Rin/Rf)*Vin-(Rin/Rf)*VREF
现存以下疑惑:
1.公式中的Ra、Rb的值是多少,如何获得;
2.everest(一个工具)读到的电压有CPU核心、+3.3V、+12V三种值,这三种值分别是什么含义?(我对硬件不懂)
谢谢指导

网友:
看起来 Ra和Rb好像是连到Vin输入引脚的分压电阻

网友:
是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获得它们的值

网友:
贴片电阻也应该有标称值在上面,如果没有,会用万用表吗?

网友:
我想这肯定有标准值,IT8718F上有这样的描述:
The 8-bit ADC has a 16mV LSB,with a 0V to 4.096V input range.The 2.5V and 3.3V supplies of PC applications can be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inputs.The 5V and 12V input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acceptable range.When the divided circuit is used to measure the positive voltage,the recommended range for Ra and Rb is from 10K欧 to 100k欧.The negative voltage can be measured by the same divider unless the divider is connected to VREF(constant voltage,4.096V),and not the ground.

但是我没看出Ra和Rb到底应该取多少
谢谢指导

网友:
不好意思,我以为会自动换行,重新编辑一下。这是IT8718F的SPEC上的一段话:
The 8-bit ADC has a 16mV LSB,with a 0V to 4.096V input range.
The 2.5V and 3.3V supplies of PC applications can be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inputs.
The 5V and 12V input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acceptable range.
When the divided circuit is used to measure the positive voltage,the recommended range for Ra and Rb is from 10K欧 to 100k欧.
The negative voltage can be measured by the same divider unless the divider is connected to VREF(constant voltage,4.096V),and not the ground.

网友:
看电路板

网友:
我写的是PC上的程序,Xianfeng兄的意思是看主板吗?

网友:
或者我需要看哪个SPEC,谁给指个方向,我实在找不到,谢谢了

网友:
是的。 在spec上看看那个脚是Vin,然后在主板上看看哪两个电阻连在上面

网友:
行不通吧Xianfeng兄,要是那样,这程序在别人的机子上怎么运行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我现在需要知道是,这两个电阻应该是谁来定义的,是SuperIO提供商呢,还是主板方,或者其他,这样也好查相关资料。

网友:
电阻是由主板生产方决定,但是在固定的输入电压(比如12V)、固定的最大采样电压(5V)和最大采样值(8bit AD)的情况下,分压电阻的比率是固定的。

CPU核心电压,可以直接连接,那么读到的值就是直接的核心电压值,不需要分压电阻的计算。

核心电压 Vcore,希望计算出的值。
最大采样电压值 5V(这是IT8718规定的)
最大采样分辨率8bit(即0xFF),那么计算公式如下:
Value:是从AD采样寄存器读到的转换值。

Vcore = Value*(5/0xFF) = (5*Value)/0xFF

即可。

至于2.everest(一个工具)读到的电压有CPU核心、+3.3V、+12V三种值,这三种值分别是什么含义?(我对硬件不懂)
CPU核心就是CPU内部的CORE运行时的工作电压,这个电压越低,功耗会越小。
+3.3V是CPU及主板上的IO电压,比如USB 显卡 DDR SDRAM之类的。
+12V是主板电源系统提供的一个电压,一般用以产生更低电压比如5V之类的,也有用来做测试基准源的。

网友:
谢谢shuiyan兄,根据你提供的方法,已经读出了电压值。
但是读出来的值在1.50~1.62之间变化,而everest读的结果在1.20~1.3x之间,我读的是20H寄存器,IT8718提供了20H~27H,我读的是否正确呢?
敬请回复。

网友:
我从20H~27H读出的值依次是:
20H:1.63
21H:2.24
22H:4.06
23H:5.00
24H:3.67
25H:0.0392
26H:1.47
27H:5.00
这些都是哪些电压?谢谢shuiyan兄回复。

网友:
另外,+3.3V和+12V电压这两项值我从哪里可以读到?还请shuiyan兄别嫌麻烦,给小弟指导指导。

网友:
我没做过PC下相关工作,只是根据嵌入式和工控经验给的建议。

SuperIO IT8718F是什么?有相关IT8718F的spec吗?哪个寄存器的值,对应外部哪个电压,应该是由sepc规定,或者由主板设计商定义的。

如果芯片组有相应的强制接口要求,那么倒是可以保证寄存器对应的电压值是统一的。

网友:
我的主板是GIGABYTE的GA-945GZM-S2,从技嘉的网站上没找到SPEC,
IT8718F的spec我有,上面没定义寄存器与电压的对应关系,
不过在shuiyan兄的帮助下,主要问题解决了,感谢,给分了

+3.3V和+12V电压这两项值我从哪里可以读到?如果shuiyan兄知道的话,也请指导予我。

网友:
3.3V 12V真不知道从何能读到,不是做PC主板的,对这个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