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外部中断电路

楼主:
如果我将89sc51的外部中断INT0引脚,接一个按钮后接地。这样如果按钮被长时间按下后会很费电,就算串一个电阻也很费电。能不能通过接电容啊什么,在按钮被按下的顺见让INT0产生一个下降沿触发中断呢?

比如这么接:  INT0-------电阻-------------按钮-----------地
这样的话如果按钮被长时间按下是很费电的。

网友:
能不能同时让这个电路同时滤去电平的抖动呢。

网友:
RC滤波可以去抖。

不过你所谓的“长时间按下会费电”是什么意思?INT0是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的?单片机如果持续运行,当然要比什么都不做时要费电。就看你所谓的费电的等级。

网友:
引用楼主 LongBow007 的帖子:
如果我将89sc51的外部中断INT0引脚,接一个按钮后接地。这样如果按钮被长时间按下后会很费电,就算串一个电阻也很费电。能不能通过接电容啊什么,在按钮被按下的顺见让INT0产生一个下降沿触发中断呢?

比如这么接:  INT0-------电阻-------------按钮-----------地
这样的话如果按钮被长时间按下是很费电的。

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长期按着那个按钮,频繁产生中断有什么意义?按照常理,中断用在突发的场合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考虑这些吧。

网友:
正确的接法是

VCC
---
|-|
| |  电阻
-
|----------->INT0
   /   |
  /----| 按键
/     |
----
GND

网友:
to gooogleman:
我是要统计一个按钮被按下的次数,这个按钮有可能被长时间按下。把这个按钮接到P1口上也行。但是接到P1口上被长时间按下的话还是很费电吧。

网友:
to  guetcw
这么接的电流就是 5(电压)/10K(电阻)=0.0005A=0.5ma, 这么接按钮被按下后,int0直接这地,这个时候int0的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一般费电是指在器件上的额外电损耗,lz是指消耗在外围电路(上拉电阻)的功耗还是单片机处理中断时的损耗?费电的意义不明呢

网友:
to anchorite27
当按钮按下的时候,vcc接电阻后接地,单片机的一个引脚直接接地,觉得这样费电。就像一个电池的正极直接接负极,这样是很费电的,不属于上拉电阻的功耗和单片机处理中断时的损耗

网友A:
“电池的正极直接接负极”,貌似这已经不是费不费电的问题了。

引脚要判断外部的电平,那么就是设置成输入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耗电,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引脚被你配置成输出,而且是输出高电平,导致高电平直接接到地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anchorite27
当按钮按下的时候,vcc接电阻后接地,单片机的一个引脚直接接地,觉得这样费电。就像一个电池的正极直接接负极,这样是很费电的,不属于上拉电阻的功耗和单片机处理中断时的损耗

lz的理解可能有点偏差。“电池的正极直接接负极”这种比喻和按键不合适吧。外部中断是输入信号,当按键时该端口理应为低电平了。

网友:
以最基本的51为例,外部中断口是多功能的准双向口,内部有锁存器、驱动输出场效应管、与非门等,有个图比较好理解吧~

网友:
to anchorite27
那看来不是很费电的。如果我是接的P1口呢?
比如:

VCC
---
|-|
| |  电阻
-
|-----------P1.0
--| 按键
----
GND

P1口和INT0的结构一样吗? 这样费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anchorite27
那看来不是很费电的。如果我是接的P1口呢?
比如:

VCC
---
|-|
| |? 电阻
-
|-----------P1.0
--| 按键
----
GND

P1口和INT0的结构一样吗? 这样费电吗?

P1口和INT0的结构有点差异,一般是单一的准双向口,没有第二输出功能输入/输出线,做输入应该不存在费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正极直接接负极”,貌似这已经不是费不费电的问题了。

引脚要判断外部的电平,那么就是设置成输入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耗电,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引脚被你配置成输出,而且是输出高电平,导致高电平直接接到地上了。

如何将这个引脚配制成输入呢? 是不是只要不在程序中给这个引脚赋值,那它就是输入呢?

网友:
客气~这样,只要在程序上满足中断条件并设置好中断入口即可,当然如果是那些端口可以交叉分配的单片机,当然首先先通过方式字设置进行端口分配,一般有特殊口(中断、通讯口等)、通用I/O、模拟口(指的是数模混合式单片机)等组成。

网友C(2008-12-14):
对于51单片机来说,只要不向引脚写值,那么就是输入的。输入时基本可以认为不耗电(及其小)。
现在大部分单片机或者CPU,就需要注意引脚的模式和状态配置了

网友D:
用个大的电阻。。。
偶用10M欧的都没问题
嘿嘿
VCC / 10M
这个功耗应该不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