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6.0永久存储的问题

楼主:
我原来在PXA270+NorFlash+wince5.0用intel的PSM软件在flash中划分一块区域用来永久存储数据和用户自己的资料。
但是目前转到wince6.0,PSM不支持6.0了,无法使用,因此请问大家除了使用ROM-only file system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永久存储?
我希望存储的资料包括:
1、用户自己建立的文件和文件夹,不论实在什么地方建立的,如桌面或者我的文档中。
2、用户上网的IE历史记录和收藏夹等等
3、用户设定的网卡及无线网卡的参数
小弟在这方面不是太明白,希望大家指点一下方向。
谢谢了!

网友A:
记得上次不跟你说了,自己改写个Flash驱动就可以了,实现Hive Base+Binfs
这些问题应该都可以解决吧

网友:
实现HIVE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和hive没关系,你要在flash上除了binfs以外,分出一块空间来挂载fat(或者其它)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上次不跟你说了,自己改写个Flash驱动就可以了,实现Hive Base+Binfs
这些问题应该都可以解决吧

不好意思,忘记了,我去研究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研究MSDN和网上的帖子半天,尝试实现HIVE+binfs,但是遇到了不少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
1、我参考这个帖子,想先实现HIVE注册表,同时在flash中分出1M来储存注册表。帖子地址如下:
     我的步骤是:1. 按照帖子中的注册表信息修改platform.reg,同时将MEMbase改成:BC880000(我的是64M的NorFlash)
                        2. 在catalog中加入MSflash的驱动和HIVE注册表的支持
                        3. 在platform.bib中增加stratad.dll文件。
                        4. 编译(clean)通过,下载下去image跑完OEMinit就挂了。
     在这里我还没有增加binfs的支持,想用wince自带的MSflash驱动先分出1M空间。
     请问我的步骤还缺少什么吗?
2、搞不定第一个问题,我又来做Multibin。参考了MSDN,我先在bootloader中添加支持,我的步骤是:
     1、在bootloader的source文件中,加入bootpart.lib
     2、在main.c文件中加入OEMMultiBINNotify函数定义,在OEMDebugInit中添加指针:g_pOEMMultiBINNotify = OEMMultiBINNotify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要如何在eboot.bib文件中添加binfs?我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的就是,在bootloader中,系统是否只是识别binfs,而分区和格式化是在image(NK)中进行的?如果在bootoader中就进行分区和格式化,是在什么地方通知系统要分多大的flahs区域给binfs呢?是在eboot.bib文件中吗?
请大家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实现了hive也实现不了你说的那些功能,只能保存注册表而已,你的那些功能还要把那些文件夹全部映射到可存储设备上
不过映射文件夹我也没有试过,理论上也是修改注册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现了hive也实现不了你说的那些功能,只能保存注册表而已,你的那些功能还要把那些文件夹全部映射到可存储设备上
不过映射文件夹我也没有试过,理论上也是修改注册表就可以

确实实现了Hive和FlashDisk的功能,也无法做你下面这项要求:
用户自己建立的文件和文件夹,不论实在什么地方建立的,如桌面或者我的文档中。
系统只能保存存放在FlashDisk上的资料
现在还没有确认ROM Only File System出来结果会怎么样,我上次实现后没有测试结果又换成RAM+ROM的文件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现了hive也实现不了你说的那些功能,只能保存注册表而已,你的那些功能还要把那些文件夹全部映射到可存储设备上
不过映射文件夹我也没有试过,理论上也是修改注册表就可以

确实实现了Hive和FlashDisk的功能,也无法做你下面这项要求:
用户自己建立的文件和文件夹,不论实在什么地方建立的,如桌面或者我的文档中。
系统只能保存存放在FlashDisk上的资料
现在还没有确认ROM Only File System出来…

如果用ROM ONLY FILE SYSTEM是可以的,不过这样速度太慢了。客户不能接受。所以现在要想别的办法。
另外我5楼的问题能否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学习
才把wince 6.0下HIVE+FATFS保存功能实现,但了解的还不是很深,继续学习……

网友:
请问楼上是怎么实现的,能否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永久存储数据和用户自己的资料",你所说的“数据”指什么数据?
如果只是用户自己的资料,只需要将flash的一部分空间格式成fat,并显示加载(mount)出来,命名比如"FlashSotrage"之类的,然后就可以保存并且不丢失。

“数据”如果涉及到系统的注册表、windows的配置、\windows、\My Documents之类的系统目录下的文件修改,那么就必须额外实现HIVE(保存注册表的改动)和文件映射(保存目录的改动)。

网友:
进来学习…
13楼说得很对。

网友:
回13楼,我现在就是想在flash中开辟一个区域存储数据,原来是用PSM的,但是6.0中PSM不能再用了,所以想实现HIVE+binfs。但是遇到了我在5楼提的问题,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吃饭得一口一口吃,先做好Flash驱动,再来做Hive Base,然后再添加Binfs
这个顺序应该会比较合理
你现在Flash驱动都还没有好,就想加别的功能,是不是有点急了?

网友C:
分区(binfs)及格式化是在eboot里做的,可以找到对binfs格式的支持。OS里只是将其mount(挂载)而已。

hive最关键的步骤是要产生boot.hv,system.hv,user.hv,并且确保flash驱动在boot.hv里。

你可以在cmd模式下用 viewbin -t nk.bin的方式来查看是否有对应的hv存在。或者直接到编译后的release目录下搜索*.hv(这是隐藏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区(binfs)及格式化是在eboot里做的,可以找到对binfs格式的支持。OS里只是将其mount(挂载)而已。

hive最关键的步骤是要产生boot.hv,system.hv,user.hv,并且确保flash驱动在boot.hv里。

你可以在cmd模式下用 viewbin -t nk.bin的方式来查看是否有对应的hv存在。或者直接到编译后的release目录下搜索*.hv(这是隐藏文件)

学习了

网友:
HIVE注册表和binfs是没有关系的
我的bootloader不支持binfs,但是也可以使用HIVE

binfs和FAT分区是在eboot中实现的,这个eboot的代码流程你看看我的博客,我上周写了几篇。
binfs分区其实就是写一些标志在flash的带外数据区,系统起来后后回去读每个block,检测到这些标志就认为是binfs了
FAT分区是在烧写NK进flash的时候做的。其中牵扯的代码很多。FAT分区识别自然也是这时候写入标志,以及分区表,系统起来后回去读的。如果写入标志正确,系统才会加载文件系统,出现盘符。
我在博客也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