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USB的数问题

楼主(2008-09-07):
RS232-串口USB的数问题
仿真时,我笔记本上的USB口最小为com11,而Keil中的com为1-8,com11能驱动,将com11改为com3(不知以前做什么用的),就是驱动不了,为什么?要怎么做呢?
笔记本
做什么

网友A:
是不是机器里面装了什么其他软件抢走了串口?

网友B:
对应好,才可以用

网友C:
改成COM2,5,6,7,8....应该可以

网友D:
对啊, 改成 8,7,6,5..试下啊
应该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