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c下程序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8-06-13):
ppc下程序运行的问题
做了一个给语音质量评分的软件,算法部分都是用C编的
在ppc上能运行但不出结果(应该是程序没有执行完),可是只要把ppc与PC机连接上竟然就没问题了!
真郁闷为什么啊。。。
ppc:Dell X50v
程序
软件
语音

网友A:
在ppc上能运行但不出结果(应该是程序没有执行完),
这句没描述清楚
应该是程序在ppc上运行完毕也不出结果
我也没用到和端口有关的东西啊

网友B:
跟踪每一个函数的返回值,看看是哪个出现错误的

网友C:
不好说。
多加些写log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