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网卡驱动开发

楼主:
我现在要开发一个wince下的网卡驱动(CS8900),虽然我作过很多驱动,但我对网络这块一点概念都没有。
哪位兄弟姐妹作过这方面的开发的,能告诉我应该看哪些资料和代码?WINCE有自带的参考代码嘛?
或者哪位兄弟姐妹可以共享一下自己的网卡驱动代码,谢谢了。

网友:
看wince文档上描述,看上去开发一个网卡的驱动,好像要开发NDIS driver, MINIPORT DRIVER 和 网卡硬件的驱动 三部分。是这样嘛?

NDIS和MINI port有没有现成的代码,我只需要稍稍修改就可以应用到我的网卡的驱动上的?要不然,要开发一个网卡岂不是需要3个月?

哪位兄弟姐妹能给我讲讲开发的流程和准备工作,谢谢了。

网友:
CS8900的代码一大堆啊,很多参考平台都用该网卡的啊,比如泛滥的SMDK2410

网友:
cs8900网卡驱动的wince驱动网上搜搜应该大把,不用自己写了.拿回来改改注册表配置和相应中断和片选IO设置就可以用了

网友A:
CS8900的wince网卡驱动大把?我怎么没有搜索到呢?倒看到linux和vxworks的,但他们的架构完全不同啊。
哪位兄弟提供源码,我给100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S8900的wince网卡驱动大把?我怎么没有搜索到呢?倒看到linux和vxworks的,但他们的架构完全不同啊。
哪位兄弟提供源码,我给100分!!!
谢谢了。

我给你,不过你不要像前面有个家伙那样哦,给了代码然后分数就不给了,被投诉了,最近这个板块看见他就像过街老鼠。唉
我把立宇泰整个BSP给你吧,里面有什么注册表什么的,你自己照着看就可以了。
给个邮箱,发给你。

网友:
哈哈。好极了。
seven_zhangxw@yahoo.com.cn
或者
seven_zhangxw@hotmail.com

非常感谢。一定会给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极了。
seven_zhangxw@yahoo.com.cn
或者
seven_zhangxw@hotmail.com

非常感谢。一定会给你分的。

邮件已经发出,给分,给分。
这个网卡驱动我也没有看过,可不帮解答啊。哈哈。如果可以,你弄懂了指点一下我。

网友A:
兄弟,你的邮件我收到了,但HOTMAIL邮箱太慢了,你能再发一个到我yahoo邮箱吗?谢谢了
seven_zhangxw@yahoo.com.cn

给分了。

网友:
对不起,系统不让我现在结贴,我要加分,它提示我必须一天后才能加分。我明天结贴一定给你分的。不好意思哦。
hotmail收不下来此附件,提示“the file wincebsp_180t64.rar could not be scanned for viruses because there are too many individual files within the zip file”。真是晕倒了。
麻烦再发一个到我yahoo信箱好吗?拜托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邮件我收到了,但HOTMAIL邮箱太慢了,你能再发一个到我yahoo邮箱吗?谢谢了
seven_zhangxw@yahoo.com.cn

给分了。

又发了一次了

网友:
收到。
还是yahoo邮箱好,以后再也不用hotmail收邮件了。
明天给你100分哦。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到。
还是yahoo邮箱好,以后再也不用hotmail收邮件了。
明天给你100分哦。
再次感谢!

有了100分,我就可以成 “富农”了!

不过,以后我提问,你要多帮着点啊。

网友:
楼上这么喜欢当富农?不怕被革命?哈哈

网友A:
GOOOGLEMAN,给你加分了,111分。希望以后多帮助啊,呵呵。祝贺你升为富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OGLEMAN,给你加分了,111分。希望以后多帮助啊,呵呵。祝贺你升为富农。

貌似还不行啊。我挣的多,花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