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软件在别人定制的平台上可以跑,在我定制的平台上为什么就跑不了呢(有些功能不行)?很奇怪,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在那里啊!?

楼主:
导航软件在别人定制的平台上可以跑,在我定制的平台上为什么就跑不了呢(有些功能不行)?很奇怪,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在那里啊!?

在我定制的平台可以激活运行导航软件,但一进模拟导航,导航软件就死了,进行搜索也会死,把导航软件关闭,我的CE系统还是可以运行的,应该说我定制的CE系统还没有死!但为什么导航软件就跑不起来呢?在别人定制的系统上,导航软件一切正常(模拟/搜索)。很奇怪!

网友:
我的平台是WINCE6。0+S3C6400

我修改了-----FSRAMPERCENT=0x10101010。但还是不行!

网友:
跟注册表的形式有没关?--------HIVE/RAM格式

跟NK是不是中英文有没关?

跟加不加MFC组件进NK有没关?

网友:
你说的别人定制的系统和你是同一个版本,同一种CPU,同一个BSP吗?

一般做导航产品,都需要提供样机给软件公司做软件移植,因为硬件,系统定制都可以能会影响到导航软件的运行。

网友:
1。WINCE版本应该相同,都是WINCE6。0 R2,这个是MS的东西,变不了,至于补丁这块就不清楚了,但对导航软件应该没影响
2。CPU是三星的东西,他们也动不了,硬件是同一个人设计的,同一个版本
3。BSP也是三星提供的,版本应该差不多

不同的地方存在于

1。对CE组件的选择上
2。对BSP的修改上-------这个对GPS软件没影响,因为GPS软件只跟串口驱动有关,而串口驱动是MS+三星已经整好的东西

网友A:
应该不是MFC的问题,如果程序需要MFC,你没有加入程序根本运行不起来,跟注册表也没有关系

看一下可用内存够不够
现在的导航软件都是针对CE5或者CE4.2编译的,放到CE6下会不会有问题
是在不行只有交给软件厂商调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MFC的问题,如果程序需要MFC,你没有加入程序根本运行不起来,跟注册表也没有关系

看一下可用内存够不够
现在的导航软件都是针对CE5或者CE4.2编译的,放到CE6下会不会有问题
是在不行只有交给软件厂商调试了

关键是导航软件在别人定制的CE系统上可以跑起来啊!

网友:
关键是同一个导航软件在别人定制的CE系统上可以跑起来啊!也不是完全跑不起来(可以激活,可以进去),是执行有些功能就挂了的感觉!不动。模拟导航+运行搜索就死了的感觉,但在别人定制的平台上没这个现象。

内存?总共88MB的程序内存还不够?我已经设置FSRAMPERCENT=0x10101010

网友:
大家有没什么测试方法?或者诊断方法?

网友:
看来得监视内存的具体状态了,看是不是进入模拟导航,内存就不够了.模拟导航很耗内存的!!!

网友B:
哪家的导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家的导航软件?

凯立德的

网友B:
应该不会吧。凯立德的都是基于标准SDK开发的。对所有平台应该都是通用的。
你检查下你平台的问题吧。导航软件应该没有很大问题的。
检查下你的com口是否是com7.。。凯立德的挺久没玩过了。不记得他们是怎么修改端口号的了
可能是端口没连接上导致。
或者是凯立德的D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吧。凯立德的都是基于标准SDK开发的。对所有平台应该都是通用的。
你检查下你平台的问题吧。导航软件应该没有很大问题的。
检查下你的com口是否是com7.。。凯立德的挺久没玩过了。不记得他们是怎么修改端口号的了
可能是端口没连接上导致。
或者是凯立德的D版。。。- -

导航软件可以跑,但跑模拟导航的时候就挂了!

网友:
检查下你的com口是否是com7-----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你为什么不去问凯立德的软件开发人员?既然你购买了他们的产品,干嘛不让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不去问凯立德的软件开发人员?既然你购买了他们的产品,干嘛不让他们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是同样的软件在比如定制的NK上可以跑模拟导航!

网友:
关键是同样的导航软件在别人定制的NK上可以跑模拟导航!

网友:
应该是你系统定制的问题。

应用程序一般不在在问题,它比较成熟。

网友D(2009-03-26):
顶起来一下,好久都没把这个问题解决

网友E:
今天总算把KLD的模拟导航跑起来,以前不行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应该是定制的时候加的组件有些问题吧,比如说两个NK,其中一个包含组件Alphablend API,另一个不包含,应用程序用到了图片的透明设置,包含这个组件的运行就正常,不包含这个组件的NK运行起来就没有透明效果。

网友G:
这个跑不起来的原因好像很多吧。组件添加的不对...有可能,地图版本不对也有可能,还有就是地图的加密信息你搞到没有啊。一般地图通过注册表,oem str,device code,map code,还有sdid的格式,如果你正好某一项不对,那也是会跑的不正常的。即时是盗版的地图,至少也要sdid的格式正确,格式不对的机器,跑地图的时候连路线都没有,随时死机退出也是有的。所以楼上的说让人拿去软件商那里调试,这才是正解啊。

网友H:
你问一下跑不起来的那两个功能的软件会调用到关于系统的什么东西,这样就可以确定是哪出问题了,不要老说别人的可以,你的不可以,那当然是你系统的原因,但要弄清具体是系统哪部分的原因,把问题细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