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定制系统时候的错误

楼主:
NMAKE : fatal error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chmain.lib'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D:\WINCE5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上述错误错在哪里?

网友:
看你wince000目录下的build.log
仔细看。里面有具体的错误信息

网友:
这个错误信息就是从build.log里面拷贝出来的,我把PB重新装了一遍,重新编译一下,奇迹般的好了。。。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A:
Update packet包和bsp所需求的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date packet包和bsp所需求的不一致

不是很明白???

网友:
你那目标下有那个lib不...

网友:
一般就是因为'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tchmain.lib' 这个文件根本就不存在